T42风扇插座没电

楼主(2011-10-08):
T42风扇插座没电    我要是直接飞个5伏可以么?   要是不想飞线 应该从哪开始下手检测?

网友:
直接飞算了 有啥好检测的 时间就是金钱!

网友:
嘿嘿    你飞过去看看会不会报错

网友:
1你确定风扇是否是好的,2你是开机就测没电压还是开机后几秒后才测。

网友:
如果你飞线这机子好像会报错,很麻烦,你每次得按ESC 键。

网友:
是会报警的!我都改过这样的风扇!

网友:
期待你的结果啊         让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A:
最好是确认一下是风扇问题还是板子问题,看下图纸,有的机型比较怪,我刚修得DELL的1400风扇进了系统才会转,开机不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确认一下是风扇问题还是板子问题,看下图纸,有的机型比较怪,我刚修得DELL的1400风扇进了系统才会转 ...

dell 14系列的本子好像都是开机不转 温度到了以后才转的 吧

网友:
直接飞线呗

网友:
是的,我今天换好显卡后进系统一会才转,开机根本不转

网友:
板子上有个保险坏了...换个保险 就可以了.就在1.2V供电电感左上方

网友:
先飞线看看,报错在说

网友:
这机器开机转一下,然后机器热了才转,可别测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