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例USB的奇怪故障

楼主(2011-10-08):
  前几天接一东芝的笔记本,顾客反映是USB鼠标不能用。接修检查供电正常,数据通讯正常,移动硬盘接上去都能正常识别使用,怀疑BIOS里面设置错乱,全部恢复成原设置,故障依旧,刷BIOS,还是一样,怀疑南桥损坏,重值锡球,装上去还是那个样。由于我没有维修电源,使用的是笔记本原配电源,该笔记本电池也偏偏是个聋子的耳朵---摆设。才使我走了一大个圈子。此故障根本的原因就是笔记本适配电源400V120UF的电容炸裂。后来无意中空测电源,发现电压会偶尔跳变,幅度不大,加上使用的是数字表,所以此隐形故障浪费了我一天的时间,现在贴出来给大家一点经验。

网友:
呵呵,所以还是有金钢钻瓷器活干起来比较容易,买一个吧又不贵

网友A:
没有恒流源修本本,怎么看电流跳变?一般试机,我都不用客户的电源的。

网友B:
那适配器坏了   怎么会引起USB接口用不了呢??

网友:
楼主还是准备个可调电源吧 方便很多

网友C:
usb口供电不足

网友:
我有个修手机的电源,2A的带不动笔记本,是要考虑入手一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恒流源修本本,怎么看电流跳变?一般试机,我都不用客户的电源的。

我很少修笔记本,所以没准备这个,以前修手机的倒有个,就是功率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适配器坏了   怎么会引起USB接口用不了呢??

就是呀,按照一般常理不存在这个的,现在分析起来估计还是电压不稳,和电源滤波不纯,造成的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C:
usb口供电不足

要是USB供电不足,移动硬盘需要的电流比鼠标要多的多。

网友:
买个电源供应器修起来方便多了

网友:
呵呵 这个真需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