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1-10-08):
机型    IBM R40
故障现象:  按开关电源指示灯亮一下就灭了
处理过程:  先由简单的开始吧!    那就查查是不是键盘开关的问题.找了一个旧键盘,上面掉了很按键,是其他客户更换下来的.装上之 后,一通电自动开机,并进系统了,但一会就掉电到待机状态.难道是这个旧键盘的问题,又插上他原来的键盘,也能亮机但一会就掉电到待机状态.又拔下原来的键盘,换了一个新的键盘试试,通电居然没反应,按开关也没有反应了,怎么回事?又立马把原来的键盘放上去也是没有反应了,这下完了,问题还整大了.想了想,就想到先放放电吧,就把电池取下来,过了一会装上原来的键盘居然可以亮机了,只是因为时间不对,会报警,哈哈,原来问题在这里啊!我把电池插好,再装好键盘,也能亮机了,并且能进系统了.反应开关很多次都OK了,客户要得急,没过几分钟就过来拿走了.原来放电能解决掉电的问题.    IBM的机器挺奇怪\的,说出来大家分享下吧!

网友:
不是把这样也行

网友:
其实这种事情 我也遇到多次   都是放电好了的

网友:
有这种好事。无奇不有,

网友:
这都可以?IBM的老机子太奇怪了。。。

网友:
没遇到这种情况,以后注意了

网友:
IBM 机器有时真的说不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