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6103的代换?

楼主(2011-10-08):
昂达MCP78北桥供电芯片up6103坏了,手上没那种芯片,能用什么芯片代换,它和rt9214,rt9202芯片脚位有点像,望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是代换不了的,必须原值代换

网友:
是不是真的不能代换啊?这种IC不好啊!有哪位高手代换成功过的分享一下啊?

网友(2011-11-07):
都试过,还有isl6520都试过,代换不了,最后还是拆了一颗同型号的换上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