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7300GT白金版 无核心供电问题!

楼主(2011-10-08):
今天收了7块这种卡  有3块都是无 主供电 APW7065坏 换了就好 了
剩下的几块 换了之后还是不行  查了apw7065的 工作条件 说1脚的BOOT 要高于5脚的 VCC 然后7脚有高电平
遂量了一下 坏卡的 5脚电压12。05V  1脚的是11.5v 不正常 跑线上了旁边的一个贴片的三腿二极管WV3然后就连到金手指的12V了 好卡的 12V通过这个二极管后 过来就是13V 了 这个居然低了 量了 这个二极管是好的 和他相连的贴片电容我都拆了 还是不行 不明白怎么回事了 ?? 芯片绝对是好的 因为换到别的上就行!

顺便求一下此卡的电路图!有的希望能给张 谢谢!邮箱328691176@QQ.COM

网友(点评):
你要跑的是2脚的线路 那个11.5应该在正常范围

网友:
加焊GPU试试吧  不过今天下午我的一块9400GT 也没核心与显存供电,供电IC都换了,还不行,场管没换,明天再看看,场管  最后还不行把GPU加焊

网友:
最好找来供电IC的电路图来仔细地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