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大哥能手把手把小弟的主板修好????

楼主(2011-10-08):
故障:接上ATX电源不能点亮。

换一块能点亮的
没有人会手把手教你 - -、 自己看论坛慢慢学习吧
兄弟,雷锋同志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就死了~~~现在深圳一个外卖用地沟油搞的都要10块12块~~
描述不够清楚

网友A:
你的描述 神都没办法修。。。。

除非神仙下凡,不知道楼主是什么思维方式,根本就等于没说。

网友:
看外表一点问题都没有,你再拿回去试多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描述 神都没办法修。。。。

请问还需要描述那些问题?

网友:
现象不准确 仙人都修不号

网友:
直接加焊桥,呵呵

网友:
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梅捷的   一般北桥供电坏是通病的,还有就是这个北桥虚焊

网友:
这板我好像修过挺简单的,就是你现像没有描述好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神马描述都没有,兄弟你没有万能表和诊断卡吗?

网友:
梅捷桥坏的也不少

网友:
1首先你要排除电源问题
2看板上有没电容起包等明显故障
3你要看是不开机,还是开机就掉电等
4上了检测卡,你要看能不能跑码等
你一句不能点亮确实没人能帮你

网友:
先检查电源  电源没有问题就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不一定哦,他一句不能点亮,你知道哪问题啊

网友:
插上诊断卡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让我维修的话。。。直接焊桥

网友:
问题描述的太笼统,没办法回答,起码用检测卡测下代码啊

网友:
这么一看就知道哪坏了就真是神了。还是搞块万用表,还有诊断卡吧

网友:
你检测过吗?主板上有没有明显的烧伤,损坏阿?有没有发烫的芯片阿?强制开机检测卡跑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