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8294kba 主机 开机1分钟內会关掉

楼主(2011-10-09):
此文章之前以發 因寫不好 再發一次 請見諒

原本没有显示  这块915M 主板 內有几颗电解电容鼓胀 看相片 红圏的电容换新 开机有了显示 但约一分钟主板会关掉 风扇不动 主机面板指示灯会著 有装硬盘没装盘情形都一样  试换ATX电源一样  相片中蓝色圈住的电解电容没有鼓胀 是应该要换新吗 请指点应怎样做  谢谢

网友:
有些主板不装上风扇好像也会掉电

网友:
进COMS看看硬件检测有没有异常的

网友:
风扇电路查过没?

网友:
风扇转吗。

网友:
风扇不转肯定会掉电的    把风扇弄好估计就好了!!!

网友:
问题说的不清楚。。最好把问题说的越详细。。越好能解决。。。

网友:
有些品牌机不上风扇会在短时间内掉电

网友:
有上风扇會转 但約一分鐘主板會關掉 风扇就不會转

网友:
那么多人建议,你还是装上电扇在测试吧

网友:
说得不是很详细,一分钟后关机,应该是散热上的问题

网友:
謝謝各位回覆
不裝硬盤和DVD盤 只裝電扇  開機分幾鐘會掉電
會是BIOS設定錯誤嗎

网友:
有可能是风扇的问题。。。

网友:
已解決 不會掉電
原來CPU沒塗散熱膏  導致開機一分鐘掉電 為何

网友:
散热问题,CPU与散热片接触不良导致散热不好,加一层散热膏便能解决

网友A:
又是INTEL原装主板。。。。。

网友:
怀疑CPU散热问题......说的不清楚.....

网友:
测试一下关键位的电压,

网友:
INTEL 的CPU 温度高 风扇必须压严实 INTEL的有保护 这是板卡级的常识 另外LZ的 电容是 CPU供电电路的 要着重跑跑CPU供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