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源板的图纸,想知道IC3467各脚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1-10-09):
5脚是输出脚,6脚130 VAC,
5脚输出的是什么电压,应该是多少V。
最好能知道各脚电压是多少。

3467的内部:

网友:
学习一下。真不懂。

网友:
怎么看似与3842电路类似啊。

网友:
5脚是驱动输出脚,电压在0点几点到2V之前是正常的.要没电压说明无驱动输出

网友:
本来就和3842差不多的设计,只是多了软启动和自锁。5脚是场效应管驱动输出,因为MOSFET是电流驱动型元件,它的驱动电压不太严格,只要能保证导通即可,手册一般给定是10-30伏,不过3-6伏也能导通,这个脚的电压一般设为15伏,我修过不少小日本制造的设备电源,用3461的大部分都是用二极管钳位在18伏。少数NEC设计的这个电压在27伏不过驱动片是FA5518,这个的电压是自举的,

网友:
原图差不多是这样,不过还有一个mip2C1的保护,现在是IC的5脚没有驱动电压。是3647坏了还是保护开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