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 有一条5CM左右宽的竖线 偏色,但是可以正常显示图像,这个可以修理吗?

楼主(2011-10-09):
液晶显示器 有一条5CM左右宽的竖线 偏色,但是可以正常显示图像,这个可以修理吗?

网友:
屏线接触不好会这样的。

网友:
      屏坏了.修不好

网友:
有竖线是屏的问题!是液晶面板的问题!没办法维修!

网友:
液晶面板的问题!

网友:
是液晶面板上的排线问题,工厂级的维修还是可以的

网友:
任何价值的东西都可以修,但是要看你出的价钱值得不

网友:
我以前的显示器就那毛病  不过是靠近一边的

网友:
可以修复,不过要恨专业的修屏才可以的

网友:
屏坏了 ,该换新的了

网友:
可以修复     不经用

网友:
压下屏线试试,应该是屏线的问题,有修的几十块钱吧

网友:
这个都不修啊,,,我用自已 用的也是这样主要是修的成本太高了,还不如买个

网友:
有点难度呢

网友:
屏坏得可能性最大。也可能是驱动板引起的。

网友:
屏有问题,不好修。

网友:
屏坏了 不要修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