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2J 的BIOS 让我头痛

楼主(2011-10-09):
       前天给A42JZ 刷含SLIC 2.1的BIOS  是把文件放在C盘 然后进BIOS 里面刷的 结果就悲剧了 刷了后自动关机 ,再按开机 无反应
卸电池 无果,卸 主板3V电池也没用
      卸主板BIOS 芯片 型号:25L3206   用编程器写入官方的BIOS文件后,倒是可以开机了,但黑屏,开机半分钟左右 风扇狂转,被整郁闷了,求高人指引.....................
     PS: 主板板号 K42JR VER 4.1  显卡6470 512 显存 A42JZ K42JR的BIOS都试过 都是黑屏

网友:
我也想要这种机的BIOS程序,但官网下的都只有2M   我的也是I3独显

网友:
2M 的BIOS文件是没问题 后来查了下 说是不能放在硬盘上刷新 NTFS分区的原因
芯片是4M容量的

网友A:
要找提取的 官网的不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找提取的 官网的不好使

超版 有提取的嘛 有的话麻烦发个

网友:
谁现在又好的方法啊 现在用编程器 刷入 BIOS  通电就开机了 但是黑屏 键盘无效  过半分钟 风扇开始全速旋转

网友:
谁有解决方法啊?我的机壳上机型是X42J  主板型号是K42JZ    主板料号又是K42JR  VER 4.1    都不知道按哪个下程序了,  在官网下的几个程序刷了都是黑屏

网友:
兄弟,我的也搞成和你一样了,也不知道怎么解决,你搞定了吗?

网友:
是不是官方提供的程序不能用于烧录?

网友:
只有找原机备份的刷回去了

网友:
我已经找保修站 换主板搞定了

网友:
没钱的日子不好过

网友:
哦   可以下了  看看哈

网友:
为什么还不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