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P5LD2 BIOS

楼主(2011-10-09):
华硕主板P5LD2开机黑屏,插诊断卡也不跑码,显示-- --,风扇转,主板灯亮,电压正常,应从哪方面下手处理?
华硕
华硕主板
黑屏

网友:
换块u试试,不行换i/o芯片,在不行就是北桥了

网友:
要BIOS就到官网去下个,ASUS官网提供BIOS的。如果确认供电时钟正常有复位的话,那看看总线吧。

网友:
不要着急动手,先刷BIOS试试。

网友:
谢谢各位,刷一下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