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3老是在开机界面

楼主(2011-10-09):
我的MP3开机老是在开机那里反复重启啊?咋办?

网友:
固件损坏了,刷固件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怎么刷啊?

网友:
下载固件,用数据线把MP3接上电脑,运行固件程序就好

网友:
应当还要写入的软件吧。

网友:
32.678晶体问题,更换解决问题。

网友:
固件刷新

网友:
这个情况有的是固件问题,有的是闪存问题,加焊,或更换。基本会解决问题的

网友:
爷·  如果你摔过·   CPU直球吧。

网友:
应该是刷一下,问题不大

网友(2011-11-15):
找同牌子的固件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