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3150的代换?

楼主(2011-10-09):
有个电源C3150管坏了,可以用13005代换吗?

晶体管型号:         2SC3150
生产厂家:           日本三洋公司
制作材料:           Si-NPN
性质:               开关管 (S),功率放大 (L)
封装形式:           直插封装
极限工作电压:       900V
最大电流允许值:     3A
最大耗散率:         40W
放大倍数:           未知放大倍数
最大工作频率:       15MHZ
引脚数:             3

型号 13005 TO-220
应用范围 开关 功率特性 大功率
频率特性 高频 极性 NPN型
结构 平面型 材料 硅(Si)
封装形式 直插型 封装材料 塑料封装
截止频率fT 8-40(MHz)  集电极最大允许电流ICM 4(A)
集电极最大耗散功率PCM 75(W)

网友:
彩电上的电源管都可以的。

网友:
最好用原参数以上或等於的比较保险,
代用可用.↓
富士C3688.
HITACHI_2SC2979.
Panasonic_2SC3979.
SANYO_2SC3457.
FAIRCHILD_C5027.
SANYO_2SC3457.
PHILIPS_BUT11A.

网友:
用得最多的是C5027,C3866市场上不好买。

网友:
最好买的 2SC1545  就可以,几年前小屏幕彩电电源管

网友(2011-11-12):
c3866长城电源用得最多。

网友:
长城的都用C3866

网友:
铺助电源开关管好多都用C3866

网友:
我今天这个电源也是这个元件坏了.我找了一个C5353还不知道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