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用热风枪吹显卡芯片会导致显卡芯片短路

楼主(2011-10-09):
为什么用热风枪吹显卡芯片会导致显卡芯片短路,芯片取下来量还是短路

网友:
取下都短,那就是桥了吧!

网友:
锡球有连锡了

网友A:
是不是温度过高  吹的时间太久了,N 系列的芯片长时间高温容易坏

网友:
有什么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温度过高  吹的时间太久了,N 系列的芯片长时间高温容易坏

就是不明白为啥高温会导致显卡芯片损坏

网友:
取下来了,主板还短,和桥没关系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不明白为啥高温会导致显卡芯片损坏

显卡芯片的原因,N系列的显卡GPU长时间高温就是容易坏的,这是芯片本身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卡芯片的原因,N系列的显卡GPU长时间高温就是容易坏的,这是芯片本身的问题

A卡X550也容易坏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卡X550也容易坏吗?

那个相对来说好很多,显卡最好别用风枪焊,小芯片的还好些,大的就不行了,一般显卡温度::  N系列 风枪温度在260左右  3分钟就会坏, BGA 时间长点,因为是全面受热均匀;  A系列的 300左右 时间最好在3分钟内,这是我修显卡的经验吧,基本每天都会修10块左右的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相对来说好很多,显卡最好别用风枪焊,小芯片的还好些,大的就不行了,一般显卡温度::  N系列 风枪 ...

没有BGA  看来风枪还搞不了 一吹就坏

网友A:
用俩风枪上下一起加热  效果会好点,以前没有GUA就是这么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俩风枪上下一起加热  效果会好点,以前没有GUA就是这么干

像N卡的做BGA加焊一般加焊几分钟

网友:
桥的问题吧

网友C:
吹的时候在显卡芯片上剪个东西放上,隔热在吹,

网友:
显卡芯片上贴上隔热纸   再用风枪吹显卡的基板还会导致芯片本身短路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吹的时候在显卡芯片上剪个东西放上,隔热在吹,

显卡芯片上贴上隔热纸   再用风枪吹显卡的基板还会导致芯片本身短路不

网友:
70元最垃圾的风筒就可搞定了。

网友:
说实话,我开始吹了几个9550,也是吹短路了。因为一开始不知道温度,瞎吹,风枪都上了420度了。后来拿废显卡慢慢摸索,找出锡融化温度,再就是显卡要上下一块吹,先下后上,上面停留时间一定要短,现在基本没爆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