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1908W显示器点不亮,指示灯也不亮

楼主(2011-10-09):
HP L1908W显示器点不亮,指示灯也不亮。

目测电源板和驱动板没有坏件

请教下从哪里开始查起 。(新手求助,见笑了)

补充:保险测了是好的。全桥整流二极管测了也是好的

网友:
先检修电源有没有输出,估计电源故障没有工作。

网友:
查电源板有没有工作 比如12V5V有没有 有的话查驱动板开启信号及开关键

网友:
测12V 5V的时候需不需要接上驱动板和开关??

我是在没有接驱动板和开关按键的情况下测了一下。。没有5V输出

跑线路发现5V是连接到一个代号为OZ9938GN的芯片上。网上查到这个芯片的第2脚是供电脚。测量这个脚无电压。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这个脚只连接到了一个贴片电容的一端,不知道该怎么往下查了

网友A:
把驱动板接上,测12v和5v,如果都没有,测电源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驱动板接上,测12v和5v,如果都没有,测电源板

谢谢,原来得接上驱动板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