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液晶点不亮(跟论坛上其他案例不一样)

楼主(2011-10-09):
        有一个三星GH15LS液晶,通电不能点亮,电源灯不亮。但通电一段时间(几个小时后,个人理解为热机后)能点亮,屏幕正常使用。但一旦断电,机器温度降至室温(28度)后,又不能点亮了。
        检查过程:拆开检查供电板,没有明显鼓包的电容,没有明显烧坏痕迹,但还是对供电板进行加焊。连着驱动板的供电线测供电电压,12v只有4v,3.3v为0,但断开驱动板供电测供电板输出12v、3.3v输出正常(为什么不是12v和5v?)。怀疑驱动板短路,测驱动板供电线跟地线电阻,并无短路现象;测驱动板上的供电电容、稳压管也正常。
       曾用热风枪对驱动板进行加热补焊,没有效果。
        另外,如果先拔下驱动板电源线,再给供电板通电,然后再插上驱动板的电源线,这样总能点亮(电源指示灯)。
附上一图片,看哪位高手有什么好招帮帮忙。。。。。
另:本人设备简陋,没有编程器,所以没能尝试刷程序。

网友:
自己先顶上。。。。
要充值才能发贴,很无耐。。。。

有空养养鸡 -10 严禁灌水
zanghuquan -5 严禁灌水
376057772 -8 严禁灌水

网友A:
楼主直接加个高压条试试!应该是电源板高压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B:
猜测,是不是驱动板上某个电容漏电引起?

网友C:
高压在什么地方,,我就在你电源板上没有找到高压部分。。。。高压是不是接在驱动板上,,下了高压在量高压变化。

网友:
这机器的高压条是独立的,手头上没有多余的高压条,没得换。再说了,如果是高压条有问题,那热机能点亮而且能持续使用,这貌似表示高压条没问题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猜测,是不是驱动板上某个电容漏电引起?

请教下怎么测电容是否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压在什么地方,,我就在你电源板上没有找到高压部分。。。。高压是不是接在驱动板上,,下了高压在量高压 ...

高压是独立的,“下了高压在量高压”是什么意思???
图中驱动板供电线的插拔能使驱动板点亮,是指没插高压的情况下,电源指示灯亮。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E:
修电源板啊。。修不好就换个电源高压一体的。。

网友(点评):
个人觉得很可能和电源板有关。

网友:
电源IC旁边那个小电容换个试试了..还有输出的电容全部换

网友F:
屏是否已经点亮,测试驱动板有没有开启电压输出给高压板...测试高压板工作条件

网友:
你换块板子试试看, 要么把电容全部换掉。

网友:
感觉好像是哪里漏电,供电不足造成的!

我也有这感觉,就是老查不出是哪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屏是否已经点亮,测试驱动板有没有开启电压输出给高压板...测试高压板工作条件

谢谢指点!我现在的情况是:不接高压板,就如图一样,接上按键板,直接插电源,按电源开关键没任何反应,拔掉驱动板电源线再插上,电源灯才亮。现在只要解决电源灯亮,接上高压跟屏就会亮。请指教。。。
另外,只要屏点亮了,面板的按键功能都正常,所以我认为可以排除键盘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电源板啊。。修不好就换个电源高压一体的。。

一修哥,你认为是电源板的问题吗?我怎么觉得是驱动板的问题?
换高压一体的、换驱动板等方案我都考虑过,但手头没配件,希望能就地修好,实在不行再考虑换电源板或驱动板,就是接口不好弄,太麻烦。。。。

网友G:
断开负载,先确定是否电源故障?

网友(点评):
断开负载,测电源电压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G:
断开负载,先确定是否电源故障?

把连接线用针捅过.保证接触良好.再有.把电源的滤波电容都换了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谢谢指点!我现在的情况是:不接高压板,就如图一样,接上按键板,直接插电源,按电源开关键没任何反应 ...

不好意思刚才没仔细看帖子....这种问题应该是电源板问题..你不如找个12V5V的电源板试下驱动板看是否拉低电压.我感觉不会的.这种电源如果后机短路,后级肯定有发热的地方。所以电源的可能很大的..

网友:
11楼说的对,换50v IC供电电容

网友:
这个不用说,电解电容老化,功率上不来。达不到所需的要求,干电容,

网友:
小电容换过了,没效果。输出电容一个个测过没事,也没鼓包,只是手头刚好没有同规格的电解可换。

网友:
把电源电路的电容全换了,保证好。

网友:
换嘛。代用的板子。换

网友:
换电源换高压,先确定哪个部分的问题,缩小范围,有目标的修,实在修不好,才考虑换,对于没有头绪的故障,维修人员应该都是这样做的吧,一针见血是建立在经验积累上的

网友:
你手头上有没有万能的高压板和驱动板,有的话对调一下就确定是哪块板子的问题了,新手没经验就这样试吗

网友H:
换滤波 100UF  400V电容就好了

网友(点评):
这个有换过,没效果。。。

网友:
把供电IC换了试试看

网友:
你从新换个高压板试试。。有时高压负载过低也能引起不亮。

网友:
把驱动板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检查过程:拆开检查供电板,没有明显鼓包的电容,没有明显烧坏痕迹,但还是对供电板进行加焊。连着驱动板的供电线测供电电压,12v只有4v,3.3v为0,但断开驱动板供电测供电板输出12v、3.3v输出正常(为什么不是12v和5v?)。

12v、3.3v输出滤波电容失效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不好意思刚才没仔细看帖子....这种问题应该是电源板问题..你不如找个12V5V的电源板试下驱动板看是否拉低电 ...

兄弟,谢谢你的提醒!我刚用另一电源板接这驱动板,能顺利点亮,说明真是电源板有问题了。
现在我拆下一个电源板输出的管子MTP2955V,经查这是P沟场效应管,测量这管子有两只引脚双向都有电阻值,但居我浅薄的理解,好的场效应管,万用表测三个脚,6组测试组合只有一组能测出阻值,所以怀疑这个管漏电,订配件换上去试试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谢谢你的提醒!我刚用另一电源板接这驱动板,能顺利点亮,说明真是电源板有问题了。
现在我拆下 ...

等你修复的好消息...

网友:
没有用外置电源试试吗,用电脑主机上的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还第一次听说呢!不知现在故障解决了没有,如果解决了分享一下经验哦!

网友:
电源板不带载,电容有热后好的特性

网友:
90%是电源板带负载能力下降造成的

网友I:
断开高压部分的12V看是不是高压引起的。我遇到过遇有高压的MOS管坏 和你这现象一样

网友J:
电源板上用P沟道的MOS管做主电吗?你还是弄清楚再修吧,不要扩大估障哦。

网友:
引用 网友I:
断开高压部分的12V看是不是高压引起的。我遇到过遇有高压的MOS管坏 和你这现象一样

还没插高压,驱动板都没点亮呢!驱动板亮了就全活了。

网友:
像这种情况   最好解决方法   代换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电源板上用P沟道的MOS管做主电吗?你还是弄清楚再修吧,不要扩大估障哦。

MTP2955V,经查这确实是P沟场效应管。跑电路发现这管S脚接12v同接驱动板,D脚也是12v给高压板供电,G脚接到电源板上一个小三极管A733的e极,不知道是不是反馈电路来的?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必须断开高压的12V供电啊 。和插不插灯管没关系、 你理解么?

不好意思!可能大家都误会我的意思了,这个帖子二楼上我所说的所谓“点亮”都只是指键盘板的指示灯,也就是说不插高压板和灯管,先使驱动板开始工作的意思吧!并不是指液晶屏点亮了。
驱动板工作了,显示器就应该活了。。。。(15楼有说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换滤波 100UF  400V电容就好了

怎么会是换这个电容啊?

网友(点评):
我估计这个电容会影响到震荡吧!貌似有道理,但这个电容已经换过了。。。。

网友:
把滤波电容  全换了

网友:
电容性能不良.....

网友(点评):
哪个电容不良??小心扣分!

网友:
期待答案

凤舞九天。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把你那个电源最大个的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
应该是哪个电容漏电,热机的时候是在缓慢冲电中.冲到一定的电压,就能正常使用.

网友K:
楼主可以试一下在不能点亮的时候,也就是你所说的冷机的状态下,用吹风机加热板子,看是否可以把故障点找出来

网友:
感觉是电源输出不够换个电源板试试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兄弟,谢谢你的提醒!我刚用另一电源板接这驱动板,能顺利点亮,说明真是电源板有问题了。
现在我拆下 ...

小心不要把双二极管当场管,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可以试一下在不能点亮的时候,也就是你所说的冷机的状态下,用吹风机加热板子,看是否可以把故障点找出 ...

试过,吹热驱动板能点亮,吹热电源也能点亮,我晕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L:
小心不要把双二极管当场管,

谢谢这位兄弟提醒!估计二极管跟场管我还是能分辨得出来吧?。。。。

网友:
换一下电源部分的开关管试试吧

网友:
要换全部电容的说。除非你有波波器...

网友M: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换电源一体板不行,把他的驱动板换了也不行.最后没得改,少赚点.他的全部换成我的了就好了.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换电源一体板不行,把他的驱动板换了也不行.最后没得改,少赚点.他的全部换成我的了就好 ...

这么严重啊?
可是这台机驱动板接普通电源能点亮哦!

网友:
可能是电容漏电,提不起电压,你试着把电容都换了,可能会好

网友:
我还没有   遇见个这样的情况 谢谢你的解决 下次我看到这样的问题  我就知道怎么维修了

网友:
把电源板上的所有电容都换了,应该就行了。

网友:
开关管 ,光耦旁边的电容换个稍微大点的  ,光耦都换了试试把

网友:
换个高压板呗    !  修好了也不一定用住

网友:
把电源芯片边上的电容换掉。应该就能好的

网友:
楼主订的配件到了没有,换上去怎么样了

网友:
查驱动板的电容 。不会。就能换的电容都换了。

网友:
顺便问下,几个并联的滤波电容能不能换成一个大容量的电容啊?比如把3个25v 1000UF的电容拆掉,就接一个25v 3300UF的电容,这样可不可以?跟3个并联有什么区别?

网友:
换电源那个50V22的电容

网友N:
我个人建议 换版比较快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怎么测电容是否漏电?。。。

用万用表测量电容充放电是否正常啊

网友:
换通用电源板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个人建议 换版比较快捷

这样说不如说换台新机更快捷。。。。
且不说这板子值多少钱,能收多少维修费?求索故障原因、提高维修技能才是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这位兄弟提醒!估计二极管跟场管我还是能分辨得出来吧?。。。。

有个双二极管跟三极管长得一样。注意!

网友:
电源板问题修电源板

网友D:
问题解决咯!噢耶!!!。。。。
今天一整天我什么都没做,就在这琢磨论坛上各们高手给的建议,终于发现问题所在--答案在20楼!!
原来以为11楼这位仁兄说的是供电IC旁边那个小瓷片电容(箭头所指),换了也没改善,在20楼李师傅的点睛解释下,才留意到这两个50v 33uf的电解电容(圈起来那两个)。从一PC电源板拆下两个50v47uf的电解电容换上,终于解决了!!!
在此感谢各位师傅的鼎力相助!

最后一个问题:修好这个液晶显示器,维修费多少为之合理呢?请大家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楼上的说的很对  电源带不起负载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带不起负载吧,还是电源板的问题,不要管驱动板咯

网友O:
还没修好吗?    那来个猛的:
找点类似的图,用示波器打一下各点值,很快就会修好的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断开负载,另找个假负载(比如小灯泡)接到12V)进行通电测试,如果测出电源有问题,重点部位还是开关管背后那两只电容,一般是管理芯片VCC电压滤波不良造成的!!!

网友(点评):
不愧是高手!一言中的!跟我的最终解决方案完全吻合!而你说得更专业更透彻些!在此学习了,谢谢!

网友:
看来是供电ic的电容值下降造成电压低原因

网友:
电容漏电引起来的不开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还没修好吗?    那来个猛的:
找点类似的图,用示波器打一下各点值,很快就会修好的

哥,算你恨!咱贫民阶级,享受不起示波器这么高端的设备啊!十几年前学的示波器操作方法老早不知甩到脑后什么地方去了。。。

网友:
呵呵!看来还是有朋友没有看完帖子啊!仍然还在很热心的为我排忧解难啊!小弟感激不尽啊!!!
再次向大家交待:此显示器已经修好,换了电源IC旁边的两个小电解电容

最后请允许我向本论坛的班竹们致以崇高的敬意:你们真是太敬业了!!!!每天在这找灌水的,班竹们辛苦了!。。。但是,这所谓“灌水”的尺度是不是过紧了?有时贫一两句活跃下气氛这不很好吗?这都不可以吗?什么都扣分还重复扣,真是太替你们感觉辛苦了!!!班竹们有时间何不替我们这些有求于人的新手们排下忧解下难,这不很好吗?我这上百层楼的帖子,只有一位没扣我分的班竹参与了评论,在此致敬!

网友:
这些奇奇怪怪的现象基本上是滤波储能电容不良引起的。先测测高压滤波电容有无漏电、容量变化过大,然后看看其他的供电、滤波电容。
此电源板上额定输出就是3.3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可以试一下在不能点亮的时候,也就是你所说的冷机的状态下,用吹风机加热板子,看是否可以把故障点找出 ...

这是个好办法,对付这类故障,可以快速的找到故障点。男人KTV以前是不是修CRT电视的呀,这是修电视等家电常用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题解决咯!噢耶!!!。。。。
今天一整天我什么都没做,就在这琢磨论坛上各们高手给的建议 ...

兄弟,我们说的电容都是指储能供电电容,是容量大的电解,你说的瓷片电容一般都是小容量的,作用一般有二。
1、高频电路中 特性高频高压,一般用作隔直流。
2、低频电路  隔直流、信号耦合等。
总之,其容量非常小。论坛中很少说这类电容。

网友(点评):
呵呵!我是小小白,让你见笑了,在这发个贴子就能学到不少东西,真不错啊!

网友:
此故障,有可能是电源带不起负载,把电源板上,初级的一个电解电容,10UF左右50V的,换掉试试,或许能解决故障,,,,,首先要区分开,是电源板还是驱动板的问题!!办法自己想!!

全中!!!!可惜我没权利给你加分。谢了。。。。

网友:
你外接12v 3.3v看会出现什么现象,如果不在出现,那还是电源板的问题啊!!!

网友:
你觉得 驱动板就换一个好的驱动板试试   试完不就知道了!?

网友:
把驱动板上的电容全部换掉。

网友:
谢谢关心!已经修好了。但仍然感谢你给的意见,替换法确实是个好办法。看你图片的背景就知道你是个行家,不缺配件,可是我等缺零少件的,想替换也不容易啊!

网友:
电容漏电或者电源负载能力差了吧!

网友:
应该是电源部分出了问题,把电源部分电容全换掉试试

网友:
换电源电源板吧,很明显电源板不行,电源板修不好就换

网友:
对供电板进行加焊? 你把上面的变压器和大电容/开关管先加焊了吗?  仔细看大滤波电容看看是不是变质了换个试试.   现在主要你还没有判断出来是电源板还是驱动板的问题所以不好分析.你最好用一个电源板(通用的)先改板后看驱动板会不会出现以上情况,如果出现故障那说明驱动板损坏性较大,如没有说明电源板坏了.可以先查+12V通向逆变器电路中的MOS管是不是性能不良,把它先换了.(或着是电源板前级电路中的:自激历电路中的二极管或电阻性能不良也会引起此故障,或此路上的启动电容坏了.)     换板后,把故障判断到哪个板上再说怎么修.多拍点图片,明天聊.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我已经交待过了,换个电源正常点亮,所以排除了驱动板和高压板的问题,最后是换了两个供电IC的供电电容解决了,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
有没试过把电容全部换掉啊

网友:
请问不亮的时候,供电正常吗?
首先要确定问题是电源板还是驱动板呀!!

网友:
25v滤波电容看样子换了两个,为嘛不都换了啊,也许问题就解决了呢。电源是稳定的基础,你看那板子都变色了,电容能好吗,一般的表量不出不鼓包电容的好坏的,要esr表才行。

网友(2011-11-14):
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纠结中

网友:
又是嗲荣爱上

网友:
知道电容充电正常放电不正常的故障,不知道充电不正常放电正常是什么故障

网友:
严重的热插拨问题啊,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怎么测电容是否漏电?

这个测不准的,直接代换。你把电源板上面光耦旁边的小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对  很可能是那个大电容在作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直接加个高压条试试!应该是电源板高压部分出问题了。

都没有高压控制你何来1000V直流?换高压板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估计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很可能是电容坏了,你要查的,还有就是有的驱动板就是只需要3.3供电

网友:
修显示器,先看看电容有木有爆

网友:
楼主你还是查查电源板的输出   可以有些管子不良了  ···换换试一试   电容都换了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