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多处大面积进水检修思路详记

楼主(2011-10-09):
        联想天逸F41A,板型LA-3571P,主板多处进水,已经有元件腐蚀。
       清理干净后, 测各电感无明显短路,刚插电源待机0.03,然后迅速掉到0.02/0.01,3/5V有,可以加电,而且电源灯开,但只能加到0.04就不动,三秒左右立马掉电,反复如是……

                                                                           RTC供电来源

        待机测了下南桥晶振,起振的,电源管理晶振也起振的,看见了COMS电池顺便也测了下,0V,想也没想用烙铁拔了,测了下电池 0V,居然一点儿都没电了,这不应该呀,由此顺路去测COMS电路,我也没去找南桥RTCVCC供电,直接查其来源PU2,这是一个线性的稳压块儿经两电阻之后成为+CHGRTC又经二极管跟电池那路会合经电阻作为RTCVCC供电,测RTCVREF,有标准的3.3V,再测两电阻中间,已经变成了2V,再测+CHGRTC,只有0.6V的电压了,显然是不正常的,这很令人费解,半天我都停在这个坎上,但是南桥却可以正常起振,而且可以加电,所以当时也就没有细追原因……(就因为这个,让我浪费了一天的时间,就这么白白的过去了,毫无进展。)
          接着走,看现象不太像是短路的样子,而且可以加电,加电瞬间测各电压,只有1.8可以出来,为什么只有1.8有呢?不知道,按常理分析,待机电路应该是好的,至少KBC已经发出开机信号给南桥,而且南桥也做出了某些动作,要不然1.8V怎么能产生呢?

                                                                     事实上我想查的是+VSB电压和SUSP这个信号

       接下来按照本人的习惯,直接去查找5V转二级的场管的控制G极,如上图,D极有5V,G极0V,加电瞬间测也是0V,顺着G极查其上拉电阻,也就是上图中的R346的输入端,有10几伏的电压,完全正常,输出端却为0V,明显是给场管Q25给拉低了,查Q25的G极为3V,说明南桥并没有发出SUSP#来拉低SUSP,没办法了,只有回头测南桥的各工作条件了……

                                                                                                 KBC部分

        首先想到了休眠键,该查电路图了哦,查KBC第16PIN有3.3V,顺便也测了下第100PIN的RSMRST#,开机瞬间只有1.1V,这个好像也不正常吧,因为这是本人修本以来第一次这么查信号,所以也不确实,但很怀疑,可又想到了已经加电了,这坎又跳过去了,暂且先不管……再查两个休眠信号第6 、14、 17PIN在开机瞬间却无任何的反应,到此,可以肯定是南桥端的问题了,因为KBC已经做出动作给了南桥,但南桥却没有完全的被唤醒,虽然确定了问题所在,但是接下来又该查哪儿了呢,因为是进过水的,所以很怀疑南桥,但怎么看也不像南桥有进过水的痕迹,难道是南桥坏了?这个,不敢轻易下结论,涉及到桥的问题,因为考虑到成本以及风险等因素,本人一向很谨慎的,而且店主一说桥特别是北桥,放着吧,等着报废,无语……、
(一天就这么结束了,一点进展也没有,这是修本以来遇到过最觉得没头绪的一欠次,晚上回家上网跟一些同行“朋友”唠嗑,顺便也说了下这个情况,有个哥们儿很够意思,要了图纸还帮我分析,着实帮了我不小的忙……)

                                                                                        COMS供电电路
          第二天,必须得仔细的查了,又返回去查COMS供电,既然RTCVREF正常,而后却逐渐变低,那肯定是给后级拉低了,查吧,先找着电源跟电池给COMS供电的公共点,上电待机时测只有0.3V,测RTCVCC端对地阻值350欧,把电容也挑起来,阻值还是一样,因为以前没量过,所以也不好判断正不正常,猜想可能有轻微短路,既然是给后级拉低了,那就该用断开法来缩小范围,用烙铁把R249撬起来,测其输入端已经有正常的3.3V了,那么肯定是电阻到南桥的故障了,因为是进过水的板子,所以找了个牙刷,用酒精仔细的“狠狠”的刷,特别是南桥周边背后,更是一毫米也不放过,半瓶酒精下去之后,测RTCVCC端阻值升到了450多欧,激动了,补上电阻电容上电测,3.3V,嘿嘿,好了,加电可以到了0.25了,那个高兴啊,把CPU装上,内存装上再加电,咦?0.04,什么情况,难道CPU坏了?拆了CPU,又反复试了几次后得出一个结论:还没刷好,再刷,另半瓶酒精下去,又用风枪调到低温最大风量吹了半天之后,屡试不爽了,后来又测了一下那个RSMRST#,也变成正常的3.3V了,装上CPU内存测,电流跑至0.80A左右,至此,加不起电来的故障算是解决了^-^
         可是好景不长,把显卡板也装上再试的时候,电流立刻飙升至3A,赶紧拔电,明显是有短路的地方,测各电感发现1.8V已经完全对地,那个郁闷呀,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显卡板也进水了?拆下来测了个遍也没觉得哪儿不正常啊,不管它了,先把1.8短路排了再说;先把电感撬起来,后级短,去的地方那么多,本来想用低压烧的,突然看见电感旁有两个跳线点,也就是图上标的PJ点,用表量了下都是直通1.8电感的,挑了再说,之后再测电感,不短了,(奶奶的,早知道也就不用挑电感测了么,我这个人好奇心比较强,挑开之后分别测了下两个PJ点的后级,一个给到内存的,另一个给到哪儿了?笨呗,当然就是它短路到地了)这下好了,又可以低压烧了,调成1V电流已经到了0.8A了,摸了半天,没觉得哪儿不正常,看来电压不够大呀,加到2V的时候电流已经到了将近2A了,心想:这下你这万恶的家伙应该有反应了吧,接着摸……还是没任何异常,后来确实有地方热了,是电源线,我了个去,这个状况肯定是有地方完全畅通的对地了,既然烧不出来,那我只能挨个儿去查这万恶的1.8V所有可能去的地方了,内存已经被我断开了,显卡也拔了,那么最有可能的就是北桥了,板子上PJ2后级是短路的,查图,找1.8V经过PJ2后所有去的地方,主要查北桥,因为是对地0欧的,我就寻思着把所有1.8V供电所经的0欧电阻或者电感挨个边测边拔,听起来够恐怖的吧,我当时也那么觉得,可实际上却并没怎么费工夫,看下图:

                                                        北桥背面怀疑短路被我断开的三个0欧电阻

             当拆到R74的时候,短路被排除,拆了C156、C158还是一样短路,该电阻就在北桥的正背面,根据电路图可知,该供电是由1.8V电感直供北桥的,所以我十分的怀疑北桥是不是烧了,但又一想,如果北桥烧了,一般都会发烫的呀,为什么我烧的时候它一点儿温度都没有呢,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北桥严重短路,要么就是北桥里边儿进东西了,不管是哪种,都得拔了北桥才能确定,当我跟店主说要拔北桥的时候,却得到这么一句:北桥坏了就不做了,那东西太难搞,实在不行就不修了,当废板子换新板子能顶三百块钱呢。我晕,好不容易快修好了,来了这么个茬儿,把我给气的,坐那儿坐了半天,后来想,你不让拔北桥,那我就当北桥是好的,如果进东西了,那东西总不能死粘在一块儿不动吧,于是我就拿牙刷用尖儿轻轻的带的点儿力敲它,敲了一会儿测,还短,再敲,就这样测了N多遍,还短,哎,看来是没戏了……我哭……
            看了会儿电影儿,也快下班了,这破板子……随便又那么一测,咦?咋不短了?反复测都正常了,把所有断开的点连上再测,也不短了,(至于怎么好的,真不知道,我发誓我只是偶尔敲几下,然后就扔那儿没再管它)真是老天佑我呀,感谢阿门!!!赶紧上电加电,电流升至0.26,嘿嘿,又乐了,加CPU 内存试,还是0.26,这又是什么情况,测了下CPU电压也出来了呀,有了上次的经验之后,直接去测时钟供电,3.3有,1.25却变成了0.6,My GOD !救救我吧,我只是想修好一个机器而已,为什么这么多磨难呢!!!
            气愤,断开时钟供电0欧电阻,依然只有0.6V,那么接着再追1.25的产生,哪个是呀,找了一圈儿,愣没找着,赶快找啊,人已经开始关门了,没办法了,隔天再来搞吧,眼看着就要成功了,就差这个1.25了……(补充一下,那个1.25的对地阻值确实实正常也是60欧的,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就算是缺个时钟的供电也不应该电流那么低的是不是,只有一种可能,自检就没过,CPU或者南北桥就给挡住了,后来查这个1.25V确实送到了北桥好多地方,怪不得……还好时钟跟这个电是同一个供电,正好给我追到了,要不然,其它供电大电感的电压都出来了,谁会想到北桥还少这个电,那到时候又得走多少弯路呢……)
            第二天早晨,好天气呀,正准备要走,我哥嫂子叫住说今天有事儿,让我在家看孩子晚点去,行,两个小时后打电话回来说上午回不来了,让我下午再去……中午又打电话回来让我今天别去了……那个那个,我的那个板子呀!!!我只是想修好这个板子呀,哥!!!!!下午我打电话给店主问他板子咋样了,他说送楼上去了,我吐+血了,真的,红色的……就差个1.25了呀,抓狂了……
             哎,带了一天孩子,惦记了我一天的板子,希望明天去老天能再给我个惊喜!阿门,神啊,救救我吧!!!!!
            好不容易今晚有时间,赶紧的写下来,虽然可能大家觉得有点啰嗦,但那完全是我的整个儿维修的思路过程,上贴跟大家唠唠,也为以后留作纪念!如果明天去了板子还在,还没修好,那么将还有下文……
   下文来了,今天一来就看见那块儿板子了,店主告诉我说拿去楼上一会儿就修好拿回来了,我一看上面飞了根线,看着像是主供电飞给芯片的,我也没仔细看,反正已经好了,不管它了,就了缺了那个1.25V了呗,正要装,又想起一个事儿来,那个1.25V到底是哪个芯片产生的呢,按照图上,是一个四方各4脚总共16个脚的芯片,看图:

                                                                               图上造1.25V的芯片

           找……一个小时过去了也没找着,这还是头一次找线路找这么长时间呢,找不着他奶奶的我就不装了,他大爷的,会不会是这板子跟图不对呢,不管了,用表跑吧,顺着1.25V跑到了CPU附近跟场管儿一般大小的东西上,仔细瞅,是一个APL5913,测其它引脚,5V二级供电上来了,1.5V电感直达输入,转成1.25V输出的一个芯片,网上查了下,证实了,好了,现在没什么疑问了,装机吧,拷机一切正常,现在还看着电影呢……后来想,1.25V没有,应该是有1.5V到APL5913之间可能有腐蚀断线的地方,如果没有1.5V,那CPU电压肯定是出不来的,当然这只是推测,事实上,这块儿板子最终也并不是由我修出来的,有点遗憾……

                                                               实际上测出来造1.25V的芯片APL5913

   通过这个案例呢,真的是收获不小,总之呢就是我们该查的步骤一个都别落下,查的越仔细,判断的就越准确,我之所以走了那么多弯路,就是因为不仔细,而且有怀疑的地方也没有查证,更重要的是,我掉进了一个坑里边儿,老是想着,“既然可以加电了,就不需要再查待机电路了”,事实证明这个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希望大家也记住这点……还有就是有某些设计不严谨的主板上,就算是CPU电压出来了,那只能说明CPU供电芯片工作所需要的条件具备了,并不代表所有的供电也就出来了,其它的供电最好也一个一个查,这个就是典型的例子…

网友:
        上面写的太多了,写不下了,呵呵 。因为本人现在还在学校,真正接触到的板子并不多,所以很多思路 方法都不能跟各位大侠同日而语,请不要见笑哦,写这个贴子我用了将近四个小时呢,写出来是想让大家帮我指点指点,感激不尽!
         最后说一下,这个贴子我也在我们的学校论坛上发了,应该不算违规吧,但我还是想在咱们的论坛上发出来跟大家分享,望饼哥明察!

网友:
R346相连的是D极 不是G极   呵呵

网友A:
楼主修板很有耐心,写贴也很有,还诚实,呵呵。有点像我,重不在修出来赚多少钱,而是想知道真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板很有耐心,写贴也很有,还诚实,呵呵。有点像我,重不在修出来赚多少钱,而是想知道真相。

呵呵,确实,修板子的确是件令人兴奋的事情,特别是从一块儿死板到亮机的时候……

网友:
楼主非常认真,值得肯定

网友B:
LZ这长的贴子,开始看了小半就(贴子真是长)……然后看下回贴,才继续看完了
写了4小时不易,它是一个过程,学习得时候还真是要这个钻的精神,看来板神又将诞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这长的贴子,开始看了小半就(贴子真是长)……然后看下回贴,才继续看完了
写了4小时不易,它是一个过程 ...

客气,我不想省掉我所经过的每个细节,一方面做为教训,另一方面也不希望大家重蹈我的覆辙,初学乍道,请多多指教!

网友:
楼主写这么长不累,看的都累了,好好努力

网友C:
楼主这个板子的维修过程值得深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板子的维修过程值得深思啊

恕我愚钝,请指教!

网友D:
哥们,SUSP#是EC发出来的,不是南桥

网友:
广达的设计,LID拉低了,就不能触发了。仁宝没有特别留意过。

网友E:
    楼主写下这么多很好,但是赚钱才是王道,不看过程,只看结果,一块板浪费太多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写下这么多很好,但是赚钱才是王道,不看过程,只看结果,一块板浪费太多时间!!!!

呵呵 ,我还没学完呢,现在还是以修板积累经验为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哥们,SUSP#是EC发出来的,不是南桥

这个,有点误会,我本来是想说南桥没有使EC发出SUSP#的,落字儿了,谢谢。!

网友:
帖子好长

晚上回家接着看吧……楼主写这么多不回帖有点不厚道

网友F:
写的真长。支持楼主。上班时间忙着修机器,最近修了不少,没有时间一一写出来了。看着楼主写这么多我是不是也应该多写点了。楼主现在还在上学?学什么专业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写的真长。支持楼主。上班时间忙着修机器,最近修了不少,没有时间一一写出来了。看着楼主写这么多我是不是 ...

谢谢,学笔记本维修啊!把你的也写出来跟大家分享,共同进步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