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箱前面板没有声音

楼主(2011-10-09):
技嘉P31-ES3G主板如何在BIOS中设置前置面板声音模式(HD和AC97)谢谢大家详细一点呀,因我机箱前没声音。

网友:
更新一下你的声卡驱动看看

网友:
因该是设置问题,,把声音输出设置成前面板就可以了

网友:
不是bios里设置问题。
在系统控制面板里面有一个Realtek高清晰音频配置——双击打开——选择音频I/O——然后看到一个像扳手一样的圆按钮(接头设置)——打开后在“禁用前面板插孔检测”前打勾——OK。
    这样应该可以了吧。如果不是Realtek HD的声卡那就是别的地方需要设置。或者是你前面板音频本身就有问题了,所以你自己多试试

网友:
  重装系统吧   速度·解决,,,

网友:
RealTek的芯片设置方法:     在控制面板里面------->Realtek高清晰音频配置----->音频I/O----->模拟----->后面那个小扳手----> 禁用前面板检测------>打钩     试试吧!!!!

网友:
重做系统就行了

网友:
更新一下声卡驱动,,试一试,,在设置一下。。。

网友:
上面办法不错   但系有的要选择AC97

网友:
6楼最佳答案  5楼的不行  就是再装系统也是一样的

网友:
可能是插孔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声卡设置问题,要吗线路短了

网友:
六楼正解,设置上的问题

网友:
按六楼的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六楼说的很详细了

网友:
打开声音高级设置  禁用前置面板

网友:
驱动程序不对 也会出现这样的故障

网友:
bios 可以设置AC 97的,但你的现像应该是系统原因。

网友:
先检查驱动啊

网友:
在声卡驱动
里面设置

网友:
就是在bios里面调一下,把hd改成ac97

网友:
6楼说的只和麦克有关,和音频输出好像没有关系,还是在BIOS里设置的

网友:
是进系统里设置的,声音选项里

网友(2011-11-11):
BIOS清一下,接线查一下,驱动再装一下,接上再试一下,四下搞定了,不行第五下,设置再调下。。。。。。

网友(2014-12-20):
应该是设置的问题,六楼说的很好了,没有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