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一块技嘉845pe主板

楼主(2011-10-09):
昨天客户送来一块技嘉845PE主板,不加电,A117三端稳压器对地通,一测试是南桥坏了,换了一块南桥后
阻值都正常,开机电压也有5v,就是不开机,一顺开机电路,上i/o上了,换了一个i/o
正常开机,测试了半天都正常,客户就拿走了,今天又送来了,说是通电就开机,屏幕没有显示,一测开机没有5v,又从别的主板上猜了一个I/O换上后,开机电压有5v ,还是不开机,以为是i/o的问题,又换了一个i/o还是不开机,难道说必须用技嘉主板上的i/o吗
实在没办法了。麻烦各位老师给指导;指导
谢谢了!!!!!

网友:
也不一定咯

网友:
技嘉的I/O是加了密码的

网友:
技嘉得用专用IO的

网友:
技嘉得用专用IO的,让找个一样的去换吧

网友:
那我在找一个一样的I/O试一下吧

网友:
谢谢各位老师指导

网友:
换上一个技嘉的IO就行了

网友:
845还换南桥啊?技嘉的IO是专用的

网友:
是呀,技嘉就是麻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