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恢复:希捷80G SATAII 8M(7200.10/ST380815AS)磁头问题判断---申请转正

楼主(2011-10-09):
这是数据恢复中的一个:客户硬盘BIOS无法侦测,数据无法正常读取,判断修复思路如下:

A: 第一步,开电后进入指令模式,两次不同状况显示如下

由于固件区坏道,读取不稳定,第二次开电后后可读取APP模块进入T级模式
第二步,选择硬盘类型,从硬盘装入,无法正常显示硬盘型号,且LBA=0

第三步,读取硬盘固件,除4号固件外,全部报错
第四步,检查扇区,均报错“6666”,无法正常读取数据。
第五步,指令模式可进入T级模式,输入“;”,AGE=00,固件区物理坏道或磁头问题,此问题由于固件区0号ALT模块损坏,目前无法修复。
建议客户使用SDI6000中的DC直接拷贝数据。

会员1381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看不懂 太深奥

网友:
看不懂。是数据恢复的吗?

网友:
数据恢复,还没学过呢

网友:
最近在虬江路淘了几块坏硬盘,修好了2块,哈,还有一个比较难,正在考虑方法,学习帖,好

网友:
什么软件啊。。求回复、QQ1393630202

网友:
数据恢复,想学!

网友:
哦。没那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