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k8m800-m3主板跑C1

楼主(2011-10-09):
一台k8m800-m3主板一开始是不开机,换过IT8282M好了,可就是跑C1,测内存供电正常
,上内存就停在C1那里了,前一个代码是07 不上内存它报警,请高手来看看???

网友:
不过内存呀,,,

网友:
看是不是桥虚了,压下吧,还有就是CPU也可能,

网友:
c1是内存啊,围绕内存外围电路展开,先检查供电时钟看看有没有不正常。

网友:
插一个小喇叭上去看一下,有可能亮了,再不行就要查下内存的要作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