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40G 有时认有时不认

楼主(2011-10-09):
这样的问题都见过好几次了,都是WD的硬盘有时认有时不认,请高手来看看
硬盘

网友:
哎 换个希捷 或日立的不就行了么 一个40G的 没什么留着的必要了 做成移动硬盘用用还行

网友:
是不是接口接触不良,

网友:
会不会是固件不好或头不稳定!

网友:
换板修,如果还不行的话,磁头不稳定,直接丢垃圾堆算了。

网友:
西数的磁盘 这种现象 很常见 我遇到的这种盘 有的只能做一个头的数据 这种现象造成的原因 是 磁头 或者固件存在问题 我是做数据恢复的 有机会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