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51tr插耳机有声音 内置扬声器没声音 但开机有lg声音

楼主(2011-10-09):
华硕 M51tr插耳机有声音  内置扬声器没声音 但开机有lg声音  功放   声卡芯片 多换了 问题依旧   请高手 指点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也想知道,好奇怪的

网友:
你对着图看看是不是的切换电路的问题。

网友:
系统对吗?

网友:
是声卡驱动问题,华硕许多机一定要到官网下载驱动。你试试,好了不要忘了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