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22硬屏的显示。屏幕一直闪一会就没信号了

楼主(2011-10-09):
HKC的22寸硬屏的显示。。用的一直好好的后来在DOS下有图像,但是到了系统里就闪一下就没了信号。。。拆开了显示器就知道有两个16V 1000的电容鼓泡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先换两个16V 1000的电容再试试啊

网友:
建议你把电容全部换掉,外观无异常的电容也有坏的时候。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当时我手里没有16V 1000 的。我就换了两个16V 2200的

网友:
电容代换,尽量原值代换,如果不行可拿值比原值稍大的代换,就这样了,鼓泡了,就换就得了,换了不行再说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