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1908W显示器点不亮,指示灯也不亮。(图)

楼主(2011-10-09):
新手维修求助!

HP L1908W显示器点不亮,指示灯也不亮

目测电源板和驱动板无坏件

单独给电源板通电。测大电容有140V电压。电源板连接驱动板的8根针都无电压。如图位置:

(图1)

跑上图5V的电路,发现连接到一个名为OZ9938GN元件的第2脚。芯片如图所示:

(图2)
OZ9938GN的图纸上标明第2脚是供电脚。可是我只发现第2脚只连接到了图1所示5V和它附近的一个贴片电容。(既然第2脚是供电脚,那么它的供电是从哪来的呢?)

OZ9938GN的引脚定义如下图:

(图3)

网友(点评):
连这个最起码的都不知道,什么维修人员?就是一个客户,还回答的这么起劲,我觉得这个新安江是最称职的管理人员,本来点评的弄错了,冒着灌水的危险提醒各位

网友:
大家帮忙看看啊。

网友(点评):
建议送专业店维修!

网友:
大电容电压低,应该300v左右啊,换个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大电容目测没有问题啊。

你确定大电容那得电压应该是300V吗?

是啊,一般显示器电源的大电容都是300v

网友B:
用万用表量一下看看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C:
如果真的只有140V,肯定是不正常的,先换一个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万用表量一下看看电容有没有问题

我把大电容拆了。测那个点的电压也是140V

测全桥的AC引脚有220V电压。全桥的+极 电压时140V

难道是全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真的只有140V,肯定是不正常的,先换一个看

大电容都拆下来了。还是140V

网友(点评):
整流桥坏掉了

网友:
先确定220V整流后的电压是否正常,你说140V肯定不正常啊。(因为全桥整流电压是1.414U,所以220x1.414=311v左右,实测一般在280V左右)。前面正常后再测输出电压,一般有5V和14(12~16V,也有更高的)输出,输出正常后驱动板和高压板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
你这个得更换一个大电容试试看,去掉测量我倒没试过,300V不够的话,那PWM芯片开启不了,肯定是没有输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把大电容拆了。测那个点的电压也是140V

测全桥的AC引脚有220V电压。全桥的+极 电压时140V

也可能是整流桥问题阿

网友D:
电容一般不起鼓不爆炸应该都没坏。再说电压只有140v,给电容没关系,先把后级负载都断开在测,还是没有输出,就重点维修电源板的初级。在我看来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容一般不起鼓不爆炸应该都没坏。再说电压只有140v,给电容没关系,先把后级负载都断开在测,还是没有输出 ...

我把连接大电容的那个变压器都拆下来了。测到得电压还是140V

网友E:
{:明显是电源板无输出吗。。。
从220AC 开始查起,,滤波电容 整流桥。 开关管 电源管理芯片。光耦。。都要查的呀。。
目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LZ说大电容有140V电压,应该不是正常的。。220V经过整流桥出来应该是300V左右的直流。
电容耐压应该是400V的。

网友D:
哥们我想说一下句  你表子坏了没呀  ,还有就是别用交流档去量直流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哥们我想说一下句  你表子坏了没呀  ,还有就是别用交流档去量直流呀。

大电容那用的直流档测的,没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明显是电源板无输出吗。。。
从220AC 开始查起,,滤波电容 整流桥。 开关管 电源管理芯片。光耦 ...

整流桥的型号是KBL405G。我该用什么型号的代换呢。手头上现有一个2kbp06m的全桥。不知道能代换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流桥的型号是KBL405G。我该用什么型号的代换呢。手头上现有一个2kbp06m的全桥。不知道能代换不?

我的意思是说,把整流桥拆下 用万用表测量下,看坏没坏。。没坏就上回去,坏了就换一个。
没有同型号的,一般只要是电源部分拆机的整流桥都可以代换,,或者干脆就是用4个大二极管做一个也可以。。。。。

网友:
先看一看保险坏了没有,再测验300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