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显卡,开机报警一长两短,电容有两个爆了,求助换电容能好吗?

楼主(2011-10-09):
7300显卡,开机报警一长两短,电容有两个爆了,求助换电容能好吗? 6.3v 1500VF ?

网友(点评):
发帖子问的时间电容也换好了。

网友(点评):
这样的贴子都发出来了,有点水贴的嫌疑哦,这用问吗,好不好自己换下不就知道了,何必要问人?求虽人何必求自己

网友:
换过之后就知道了吗。。。。换个电容又花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huanl 先换了再说嘛

网友:
我手头上没有6。3V 1500VF的电容,只有6。3V1000VF的电容,可以代换吗?

网友(点评):
我觉得你最好可以找个比原来大点点都没事 比原来小的 还没试过 按理应该不安全把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能换!没问题!

网友:
可以换,不过我觉得真给别人修的话最好最后给换上至少规格一样的。

网友:
试一下喽

网友:
急的话直接换上去,没事的

网友:
换上一样的好,要不会很快就要再换,还有换了电容还点不亮的话,做一下 BGA就会好的!

网友:
我郁闷,换了不好查查供电,再不行做GPU

网友:
找两个相同规格的电容换了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相同规格的把坏电容取下来也可以

网友:
像这样的能直接看出故障现象的,先解决掉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以后看到电容鼓得,爆的,先换了,有很多换上就好了。

网友:
换是可以换。估计你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好像不行,要做个BGA

网友:
你换换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发帖的功夫什么都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