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利达 a116上网本

楼主(2011-10-09):
万利达 a116上网本   N270  945GSE    82801GBM

本本刚来时,客户反映是容易死机。。经常用手碰一下电脑就死了,不碰好像可以用个1个多小时。

我开机一看正常进系统,用了几分钟没问题。就关机用pe测下硬盘有无问题,,大概测了40分钟吧,就死掉了。。  死机的时候,不是蓝屏,也不是重启,就卡在哪,什么都没反应。可以强制按开关关机。
硬盘测试做到93%,硬盘没发现什么问题。

死掉后,重启,有时能显有时不能显。。不显的时候,电流到0.52A左右就停了。我下掉内存再测,也是到0.51A左右。。内存更换过,于是判断北桥虚了。

拆机,看到北桥上面散热胶已经干燥,而cpu上面的散热胶依然湿润,,于是更加重了我的猜想。

进烤箱2个小时,再加焊北桥。加焊后开机正常显示。。于是加个硬盘再测下进系统还死不死机。。哪知加了硬盘后,触发一下电流跑到0.25A左右就掉电了,试了几次都这样。掉电后,依然可以触发。

怕是北桥没做好,重新取下来重植球,也是一样掉电。。。掉电瞬间测了几个电感,都有电压上来。北桥上面每个电容也测了都有电压。

现在掉电是北桥坏了引起的吗?还有开始的死机也是北桥引起的吗?本机是12V供电。

求思路,求图纸

网友:
万利达这个笔记本风扇很容易坏噢 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

网友:
最开始你就应该做CPU,这款CPU容易虚汗

网友:
换了新北桥,问题解决。

网友:
判断还是准确地,赚钱了

网友:
上次我也有一个  ,就是不能进系统, 南北桥都换了 还是不行   想刷BIOS   可是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