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铭*****NF52-L跑50

楼主(2011-10-09):
致铭*****nf52-l跑50,根据经验,加焊了桥,谁知还是跑50,换了个cpu跑码正常,目前,跑50共有4种情况,1座子,2cpu,3桥,4bios

网友:
你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网友:
谢谢分享拉有多了一点经验

网友:
不明白在表达什么

网友:
我主要意思是,amd主板跑50的话,应该先换cpu,不行刷bios,其次再考虑加焊座子或桥

网友:
呵呵  放心 下次肯定知道了

网友:
你这个步骤挺好的。。试一试吧

网友:
AMD的CPU 坏的挺多的 以后维修要注意

网友:
我上次碰到一个939的联想的主板。
 代码也是50 加焊CPU坐子解决!

网友:
我见的焊北桥解决 。。

网友:
学一下经验

网友:
差不多吧,跑50

网友:
一般的板子是不是 CPU开始跑50——》C1           50就是最开始的码                          是这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