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

楼主(2011-10-09):
这个笔记本散热很高,看电影死机!然后我就加了铜片,不知道行不行,请看图!

这是双核CPU
不知道用这个铜片,加上去对不对!请指教大家!

网友(点评):
加铜片呢一定要用磨床把铜片磨光。

网友(点评):
你加的铜片不够大,要整体覆盖。

网友A:
我这个风扇是好的,转的很快!加铜片上去时候,不看电影没事,一看电影就卡机了!死机!请问哪里原因啊!显卡也加铜片了!

网友:
个人意见,不要加,这样会影响到隔壁的显卡芯片散热,其实,你只需要用一些好一点的散热硅胶就可以了,比如说,含银的硅胶!!笔记本用这种白色的胶,比较次,效果不好!!

CPU我还是第一次看有人加铜片的。。看上去好笑真的

网友:
哦,我用的是红小盒的导热膏!显卡也要加铜片吗?

网友:
加铜片要看有没有紧贴显卡还有CPU

网友:
加铜片,高低不一致,

网友:
是不是CPU本体坏了

网友:
这个笔记本解决了,风扇接飞线USB 5V电压!不看电影,CPU温度 28度,显卡温度40度,看电影话,CPU温度50左右之间,显卡也是50左右之间,没发现死机!

网友:
提高风扇转速,强排

网友:
解决了就好,其实加铜片要看厚度的,不能太厚了,还有你那个硅脂好像不太好啊,要用好点的硅脂。嗯,改风扇最好,减少返修的机会。

网友:
是呀,一般飞线USB供电,风扇最高速运转,散热会好很多。

网友:
楼主好聪明 下回我直接飞线

网友:
挺高的楼主厉害呀

网友:
不是所有机器都可以加铜片。我试过一台明基的笔记本显卡加了铜片,导致温度上身上来扭骡子的帽子直接断裂翘起,就是压的太死,禁不住负载断裂。现在就搞了个海绵垫上没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风扇是好的,转的很快!加铜片上去时候,不看电影没事,一看电影就卡机了!死机!请问哪里原因啊!显 ...

如果散热器能够和芯片贴平就不需要加任何东西,只要买好点的导热硅脂就可以。散热器能贴上芯片了加东西就是阻碍热量传递。

网友:
铜片太小,都看到了还有一部分不有压到,全部压到应该会好的。

网友:
估计是散热铜管坏了热量导不出去

网友:
改风扇,让风扇一直长转

网友:
换个好点风扇就好了,加铜片,加不好散热更不好

网友:
改风扇的 可以 但是风扇 很累

网友:
这样不是长久之计

网友:
来自: 北京
对的 这就是散热的问题 现在的笔记本配置越来越高 散热越来越插 售后等着机器过保好收钱了

网友:
最好上相变硅胶,不伤CPU,散热也好

网友:
用含银的硅脂,两个分别加小点的铜片(完全覆盖为准)和固体硅脂做复合散热片,你那么加铜片散热不完全~

网友:
最好不要加铜片了 风扇改个长转吧

网友:
铜片是否充分接触到芯片啊!

网友:
铜片太小,最好能全压着就会好很多。还有你从USB加电,它的电流大,所以转速快。。不错。。。
但是这样风扇容易坏

网友:
你那个完全是错的,那样散热不好的。最好是加些散热好点的导热硅脂,只要跟散热片贴近就好了。

网友:
定期清理灰尘,通风畅通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