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5sl,下掉ps51020大短路,不下无待机

楼主(2011-10-09):
        华硕f5sl待机芯片ps51020处进水,处理干净,烘干,量各大电感,感觉正常,就先上可调电源,电流经过两次跳变,在0。96处左右不动。
       点10次机,有一或二次无待机,心想是不是ps51020不良了。 用万能表多量触模板左键几次,电流上到2。0左右,但是,用手按压北桥,电流也能跑2.0。手头无51020,就先加焊了北桥,结果通电再也无待机,量待机芯片,除了24脚有24V主供电,其他各脚都没电压。 下掉ps51020通电,大短路了,把51020焊上,仍是无待机。
        按理说,通电无待机,下掉待机芯片,应该还是无待机才对,怎么就短路呢。小弟新手,不懂处多多,发贴求教各位老师傅解解迷惑。不胜感激。

网友:
兄弟,拆掉芯片你也敢开机,真牛

网友:
拆掉芯片后MOS管不受控当然大短了

网友:
明白了,谢谢楼上兄弟,

网友:
51020下掉了你还敢通电··

网友:
呵呵,早死早超生

网友:
准备换南桥吧

网友:
那个电源芯片不能拆开开机的,否则要烧MOS管的。查查那个坏了。

网友:
坏了两个48008,换上好的,现在5V,3V供电大电感对地反向对地阻值156,正向对地一个是673,另一个是1259,这样南能判断南桥坏吗

网友:
楼主修机器没有多长时间吧。、所有的PWM芯片都不去了插电,要不然肯定大短,还有这个也不能说明是南桥坏吧

网友:
是新手,抽时间要出去学学。现在我的等机芯片只有24脚有主供电,其他的工作条件都没,这样的情况,是芯片本身坏,还是其他的电路有总是,芯片周围的电阻都量过了,阻值正常。

网友:
是新手,抽时间要出去学学。现在我的待机芯片只有24脚有主供电,其他的工作条件都没,这样的情况,是芯片本身坏,还是其他的电路有问题,芯片周围的电阻都量过了,阻值正常。

网友:
下次下掉上管在通电,就没问题了。

网友:
拆了待机芯片通电,估计你是没办法修好了。烧一片呢

网友:
51120有了主供电后,22脚就要发出+5VAO。换芯片吧

网友:
拆了pwm 我估计已经烧了一片了。。 先把管子全换了 再把芯片弄上去重新查啊。不然这个弯路是绕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