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11S 据说有人碰到过的问题!

楼主(2011-10-09):
前段时间接了一台机器HP 4311S 进水 主板未腐蚀 可以加点点亮 但是屏进水坏掉了。换了个屏  客户用了大概不到一个月 然后就出现不开机的现象了,我拿到机器拆开 主板还是以前的样子    接上数字电源待机电流0.03,然后电流到0.16 再跳到0.20 电源接口处的指示灯,黄灯不停闪 闪结束后电流恢复成0.03待机。

就这样不停的重复。但是有个怪现象 重复好久之后就变成正常加电 然后点亮机器。有人碰到过吗?
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啊。求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进水机很麻烦,仔细看看板上有没有腐蚀,特别是那种小孔,最难查的就是电阻变值,
按照你说的情况应该是还有电压没出来,跑0。2A那么CPU供电肯定没有,那么只有一步一步查了

网友:
这个该怎么着手查呢?找电路图然后顺着路往下查?查到哪个过不去就换了看看?还是怎么处理。

网友:
看看那路电压没出来。。

网友:
腐蚀应该不会。因为重复时间长了 板子还是会亮的。我一直在想是不是有什么小得元器件导致

网友:
可能有芯片引脚的锡氧化了腐蚀了,导致接触不量,仔细观察下,如有需要加锡,焊好。

网友:
焊了 也吹了 大小元器件能焊的都焊了一遍。至于焊工不要怀疑。芯片的阵脚没有明显腐蚀 加锡可以的。头疼

网友:
2楼说得很好了,慢慢查吧

网友:
把板子先烤一下,应该是哪个电容市容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