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次修显卡!高手莫笑哟!

楼主(2011-10-09):
最近感觉要学点什么了,就准备做电脑维修
昨天上午没事做了,就挑手头的板卡,如果有坏的很的,就拿来做BGA拆焊练习,权当练手了!
找了一堆,可是都是好的,拆了,未免有点可惜,发现一块FX5200的显卡,型号是速配  5216P  这块卡印象中也是好的,可是上板测试,发现点不亮了!小喇叭声音一长两短,晕!坏了!
以前是好的,现在怎么不亮了?是不是放着的时候碰到哪儿了?
是不是贴片碰掉了?于是拿着放大镜在显卡背面找,结果还真发现了,一个贴片电容,标号是C356 位置就在显卡的反面,在27M晶振和风扇插口的中间,碰起来了一端,另外一端悬空了,心里高兴,用烙铁小心的焊下来,然后又重新安装上去,焊好,插上试机!
结果开机,诊断卡跑C1,然后又跑了两个代码,嗯?怎么关机了,拔掉电源,然后插上重试,结果还是又关机了。
怎么回事儿?保护了,电源自动停机了!
又把电容拆下来,测量,不短路啊,容量也有,不装电容,插上,还是一长两短!
看来应该还有问题,于是,电容仍然焊好,继续用放大镜观察显卡背面。
哦!发现了,在显卡的另外一个地方,发现还掉了一个元件,贴片的,元件标号为R169,位置还在显卡的反面!
掉了电阻,这个有点麻烦了,没有原来的元件,也不知道型号了,这怎么办?
于是上网找FX5200显卡的图纸,结果还真的找到了,本坛子就有,可是,俺是新注册的用户,下载分还是负的,也不让下载啊,论坛也是,没钱,什么也干不了啊!知道有图纸,照样不能下载!
下午忙,就顾不上它了,到了晚上,自己又想,难道没有图纸,就不能修了吗?难道不能分析一下它的电路,然后看看应该是多大的?真笨!
于是分析这个电阻的电路,电阻原来在一个IC-----APW7058的7脚,一端在这个IC的7脚,另外一端接到大滤波电容的正端,应该是某一路的电源供电端了!
既然如此,就好办多了,上网,找APW7058芯片的资料不就得了,难道还非得用显卡原来的图纸?
心想,对,于是上网,找到IC的PDF资料,然后看电路!

掉下的电阻相当于图中的R7,2.37K,晕,哪里有这样阻值的电阻?
于是找手头的旧板,找了两个4.7K的电阻,两个叠在一起,先焊好,测量阻值接近图纸要求,然后再焊到电路上。
天已经很晚了,老婆催着要睡觉了,那就先放到那里吧!
今天上午,拿出这块显卡,装到板子上面试机!一切OK!
虽然显卡不值钱了,但是能用它学到点东西,感觉还是不错的,发帖纪念!因为毕竟是自己的第一次,处女作嘛!

网友:
不错,认真,不过有时候修台式显卡可以偷懒的,不用找图纸的,只要贴片元件大小差不多的基本就可以通用
继续练下去,你会比我还出色,虽然我已经很出色了。
显卡掉件的占3成!

网友:
你的维修思路非常清析,你如果照这样练下去,很快就会成为一流高手!!

网友:
    这样的运气好像不是每次都有吧,   每次都是电容·电阻掉了?

网友:
楼主的细心让我佩服。思路清晰,好样的。学习了

网友:
观察的方式,维修的逻辑都很清晰啊,值得我学习。

网友:
修东西关键的是思路,分没有了,不然给你加几分

网友:
不错,楼主挺有细心的。以后一定能把主板技术练的很精的。呵呵。

网友:
你横细心啊!值得我学习,厉害

网友:
修电脑和看病一样也讲究,望,闻,问,切,这几个基本原则而后就是个人思维和判断的能力了。一切的维修关键在于自身知识的积累和灵活的运用,看好你朋友!努力加油一定能成为一个高手的!

网友:
楼主真幸运啊!看就看出问题了!但愿你每次修电脑时都这么幸运。

网友:
lz思路清晰,胆大心细。

网友:
只见过独显不亮,黑屏的。还真没见过 独显问题,主板还报警的

网友:
楼主很有潜力啊。赞一个

网友:
变通下思路可以了值得学习

网友:
不错,希望你的这种状态一直延续下去。。

网友:
不错不错  继续努力、

网友:
但愿你每次修电脑时都这么幸运。我的就搞不好。

网友:
胆大心细,LZ很给力。学习了!赞一个

网友:
l恩路清晰,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网友:
天已经很晚了,老婆催着要睡觉了,那就先放到那里吧!

这句话很奥妙。呵呵

网友:
楼主厉害啊!!自学成才,,加油!!维修就是靠胆大心细。。

网友:
继续努力!。。。

网友:
楼主的卡是放久了出的问题,怎么会想到是电阻掉了呢?

网友:
嘿嘿嘿  正当楼主修好要试机时  老婆催着要睡觉了  哈哈哈
不过楼主的思维倒是非常让人赞佩啊

网友:
灰常的细心,这种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不错 不错 继续努力!!!!!!!

网友:
挺执着的,呵呵

网友:
厉害啊.我是比不过你的,现在而已.

网友:
不错,认真,不过有时候修台式显卡可以偷懒的,不用找图纸的,只要贴片元件大小差不多的基本就可以通用

网友:
新手能做到这里已经很不错了,当年我还不会看什么图纸

网友:
楼主你是我学习的楷模。。。。太细心了

网友:
卡是放久了,原因就是很多板卡放在一起,难免刮蹭,所以我第一想到的就是,是否跟别的板卡碰撞,碰掉件儿了!
因为原来是好的,金手指等等都擦过了,没有问题,只能往掉件这个方面想了!

网友:
楼主精神可佳!维修思路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
  处作要顶一下。找的其他电路图万一不一样还是不行啊!正当楼主修好要试机时  老婆催着要睡觉了  哈哈哈

网友:
楼主真幸运啊!看就看出问题了  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