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我郁闷的一句话

楼主(2011-10-09):
前天老板去深圳去拿货,我让他买点5A电源板上 带脚的 保险会来。   他买回来之后便给了我,然后说这保险有延迟,这时  我就郁闷了 一个保险哪来的延迟,搞不懂。
                                                             请各位大侠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
延时保险丝到了电流不会熔断,当此电流持续一段时间后才能熔断。   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见识一下,呵呵

网友:
保险延迟了还怎么保险?

网友:
那是给启动电流大的设备准备的,比如说crt的显示器,如果启动电流比较大,不延时的保险会很快熔断,延时保险就会在等一段时间才熔断,能保证启动的正常。

网友:
CRT老显示器、CRT的彩电等广泛使用延迟保险,以防止开机瞬间对大电容充电代来的冲击电流误断保险,后级需要保护的电路无大电容时,才可以使用普通快速熔断保险。

网友:
crt上用的保险都要求是延时的,3.15A

网友:
延时保险丝到了电流不会熔断,当此电流持续一段时间后才能熔断。 楼上说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