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球时连锡最好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1-10-09):
我们大家在植球时遇到连锡都是常见的现象,一般如果边上我们只要用吸锡线吸掉就行,可是遇到在中间而锡点又很小怎么办,只能重新植球了,都是很烦的事,我也试验了好久终于想出一下绝对好的办法。我拿出来分享给大家。首先拿来吸锡线剪成图上的样子,搞维修的一看就知道下面怎么搞了,在吸线的上部加热,然后用剪得最细的那端去吸锡点很快锡点就吸干净了。因为吸锡线剪成这样接触点很小一般都不会碰到旁边的点,吸完后再烘一下就OK了。大家可以试试,试的好的话不要忘了顶顶贴。

网友(2014-06-13):
我从来不连珠的,钢网一起加热。做个锡球也只是10分钟的事情
一直用刀口烙铁解决,方便简单实用。。楼主这个方法实在不值得提倡。。。

网友(2012-02-12):
哈哈 不错啊 顶啊
我怎么没有想到呢?楼主的点子很不错
我一般使用尖头烙铁把锡吸掉……
1KB

网友(2011-10-11):
嘻嘻 我也和你一样是这么弄的
非常不错,支持。。

网友:
这个方法好啊, 不过我已经用了很久了。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网友(2012-02-24):
嘿嘿,有道理
用了再久 没见你共享出来

网友(2011-10-09):
实用,实践出真知!

网友:
好点子,试试看,可是加热不好弄

网友:
烙铁头不能吸吗?

网友:
恩 直接烙铁搞定

网友:
我也没试过现在去试试

网友:
呵呵我都是手术刀 加热分两半 大的再削两刀变小

这个方法有点风险
同道中人,此法快 狠 准!

网友:
找个新电容把脚剪下,找个柄焊上,有连锡的就用风枪一边吹一边用这个吸锡,完了就补球好了。

这也是个不错的方法
恩 新鲜 我也试试
这个方法也很新鲜,下次试下。谢谢兄弟。

网友:
自己磨的一个很尖的烙铁头, 方便

网友(点评):
不用磨 买烙铁的时候就给了

网友(点评):
恩,尖烙铁头很方便的,可以的话最好磨个更细的

网友:
我都是用一根細銅線繞在焊頭上解決....

网友:
我是加热后用镊子解决滴
  这个方法也很好用,就是手受不了

我也是用镊子夹走,先加热锡球溶化,然后移开风枪等锡球刚开始变硬的时候取走。
我平时都是用这个方法,不过没有楼主的点子好啊

网友:
真的很实用么?

网友:
同意 直接切两半 基本切下去 都会一般大小 特别是连成一个珠时 手术刀很好使 当然感觉也很重要

网友:
方法很好,不过还是觉得尖头烙铁来得快

网友:
我的方法是用烙铁把连上去的搞下来,然后例如0.76的就放0.6的下去,0.6就放0.5的,这样搞的,把新放的珠压扁一吹就可以了。现在都没有搞过BGA的,是以前搞的

网友:
这个方法很好啊,学习了,

网友: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网友:
这个方法以前也用过,不是特别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