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100做系统做到一半花屏,进系统后有时后花,

楼主(2011-10-09):
今天接到一台宏基5100,做系统做到一半就花屏,进系统后又是花有时不花两边黑屏,他显卡是集成的能后换了一张还是一样,是什么问题,求助高手

网友:
是不是屏或内存的问题,一般集成显卡的能点亮,北桥很少会坏的。

网友A:
集成显卡花屏  换内存试试呢?

网友B:
换内存试试  高手

网友C:
有时候也有可能是驱动的问题  去官网下个试试吧

网友D:
集成的显卡不易花,一般能点亮的话就正常了,换下内存和硬盘试试,要重做个系统

网友:
xuexixuexi!!!!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最好是只插一根内存 在做系统,前两天我遇到一个拔掉一根做完系统再加上内存就没问题了

网友E:
做系统前机器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做系统前机器好的吗

是的,就是做到一半就花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集成的显卡不易花,一般能点亮的话就正常了,换下内存和硬盘试试,要重做个系统

那些我都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成显卡花屏  换内存试试呢?

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内存试试  高手

换了不行,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也有可能是驱动的问题  去官网下个试试吧

就是驱动问题,谢了

网友:
在装系统的时候不装驱动.这样试不是容易发现问题了么

网友:
不加载驱动花不 或者看在PE里面花不 ?
只有去排除

网友:
机子有问题,先软件后硬件~~~~~

网友:
安装的时候把显卡驱动去掉,等装好再装官网驱动,

网友:
做系统的时候  不要装显卡驱动  等系统做完了再去下个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是驱动问题,谢了
不客气 知道的就相互帮忙

网友:
学习中 好多问题啊

网友:
散热问题也有可能

网友:
上次碰到一台ACER的 好像是2920Z 也是做系统一半死机或重启 故障是NEC的大电容 不知道你这个机器怎么样 LZ可以借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