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1320频繁自动断电

楼主(2011-10-09):
dell inspiron 1320频繁自动断电,断电规律不定时,自动断电的时候测开关电压变高到了16V左右,正常的时候是2.7V左右,断电后没有待机电流,,拔掉电源稍等会在插回去又可以开机了,过了一会又自动断电了,网上查了一下有说主板坏,有说BIOS存在BUG,有谁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点评):
掉电以后,有待机吗?有的换不放换个散热片试一下.说一就OK了;;;;;;;;;;;;;;;;

网友:
想知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
楼主的机器修好了吗???我也有一台跟你的问题差不多的。用几个小时就断电

网友:
断电后没待机电流,估计隔离电路启动保护了。有图纸的话就好查故障了。

网友:
没,直接换板了,这板子也不便宜。

网友(2011-11-16):
不开机,这款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吗,有那位高手修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