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35S显示问题

楼主(2011-10-09):
AMD的CPU.集成的,AMD的芯片组,开机要等到十多分钟才能显示,显示后一却正常,哪位高手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呀。。

网友:
也有可能是显卡,因为显卡虚了,开机一会儿等于加热了显卡,可能就亮了,重做显卡试试,不行也要考虑一下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做BGA吧做BGA吧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58888-1-1.html

网友:
碰到一回,AMD CPU坏了,仅供参考

网友:
先排查一下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