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HP G4 笔记本进系统很慢,要么进不去,卡在windows滚动条刚过就不动了。

楼主(2011-10-09):
紧急求助!!HP  G4 笔记本进系统很慢,要么进不去,卡在windows滚动条刚过就不动了,以排除  硬盘  内存 的问题 ,进PE也进不去,重装问题依旧!!!!!!!!!!!!

网友:
南桥干了没?可能是南桥的问题哦

网友:
你试一试拆外设看看,不行的话就考虑SB

网友:
是因为进水,把触摸板的电压拉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