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j

楼主(2011-10-09):
一.              ASUS A8JP此机器拿到手时机器没有静态即机器不上电,,目测机器有维修的痕迹,该机器的北桥是965的南桥是HBM,机器的南桥被动过。。第一步检查该机器的系统供电此机器采用的系统供电芯片是51020测芯片的工作条件没有满足16脚没有19V供电,飞线19V16脚。芯片的第30脚有5V电压出来。但是3V5V还是没有出来,,测51020下方的U81025V进去但输出来的电压偏低应该为3.3V实测为2.12V左右,,怀疑后面有轻微短路或元器件损坏,测该芯片的4脚连着两个分压电阻为R8121,R8130
测该电阻阻止异常 更换两电阻测得阻值正常,插上电源该机器自动触发说明3V5V已经正常,测U8102的第四脚电压为3.3V。。。。。。。。。装上CPU和内存上电,,电流跑到0.8几掉电。。。。。这时测CPU的供电正常RST正常COKL正常。。测CPU的供电芯片是6262测得改芯片没有发出电源好信号,电源好信号时从6262的第1脚发出来的。。更换改芯片,装上CPU内存开机,,ASUALOOG出来了。。维修结束

网友:
楼主 有图不  发出来瞧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