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引起的 自动断电 故障!!谁会修 U,哈哈

楼主(2011-10-09):
今天 遇到 一个 机器 ,不定时 自动关机 ,,配置 是 AMD 速龙3800+ 双核 NF5主板,2G 条子,,这个机器 不定时自动断电,最后 换U 解决问题,已经确定是U 的问题,,,这个 3800+的U 上那个板子 都是 一样故障 不定时断电,,软件测试 温度还不高,,不知道 有没有人 会 修 类似 的U ,,不然 扔了 白瞎了!!
cpu
付吕剑武
速龙一代,坏的很多,论坛上有用加热修好的帖子,你可参考看一下

网友:
能修的!在美国……

网友:
可以修断针的

网友:
烘一下, 好就好 不好就报废

网友:
CPU集成太高,修不了

网友:
剪点名信片的纸,帖在CPU的四角,看能不能解决,一般都能搞好.
同意楼主:
5.0
默默的帅着
同意楼主:
能说明白点吗?

网友:
加热试试吧,不行也只能扔了,这种u坏了人美国也不修的,有修的成本和时间制造个新的出来了。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
把CPU上面的铁盖子 用刀片下了。。。。直接把散热器坐在核心DIE上,,不信还散热不良。。。。
这种U多数就是核心和上面的铁盖子接触不好,导致热量不能及时传送出来。。然后CPU温度在运行大型程序的时候急剧上升,导致关机。。。。
如果这样还不能解决。。那就是核心和下面的基板可能存在脱焊。。。这样的情况,本人是没办法搞了。
不知道哪里有高人???

网友:
3600-5200这些CPU很多都出现问题了 这些都修不了的吧

网友:
CPU内部是无法修的,能修的也就断针

网友:
我有一个3000+和3500坏的。

网友:
AMD最容易烧坏了。坏了也不一定就开不了机。。

网友:
可以试试加悍一下 但看过人家弄过 就算好了 也用不了多久 很快就返修的 不建议去试

网友:
用风枪加焊一下,不过很快又拿回来的,只可以用一天左右

网友:
把铁盖子打开看看再说,最后记得发个图大家都见识一下也好

网友:
修不了 挺啦

网友:
打开盖子用热风枪加热一下啊,也许能好。我修好过好几个了

网友:
加热试下 看看问题可以解决不 反正都是坏了 不妨自己DIY实践下

网友:
那个铁盖子 打开 太费劲了,,以前打开一个 把 电路板 都 切坏了,,,有什么好办法 打开么? 那个黑色的胶 太黏了

网友:
AMD的U 我也见过很多挂掉的 不跑马的 无故全板掉电的 该走的让他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