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11-10-09):
电源是好的 ··开机复位灯常亮,查灰线只有4V电压,复位开关有5V电压··请问是什么问题
复位灯常亮

网友:
这个问题 你描述的太少了,应该先查供电和时钟部分,478的主要是供电,特别是内存供电和北桥供电

网友:
其他供电正常啊 ···灰5V这里只有4V 就这概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