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脚 bios槽拆下来全部烂掉了怎么办

楼主(2011-10-09):
好难拆啊。刚买来的的858d柔和旋转风,温度打到400度了,一直拆不下,焊膏是10元的。
这个风枪吹的时候是不是与850的一样的方法啊?我怎么吹不下来呀。
bios槽后面我也吹了很长时间,可是就是拆不了,是不是料板太老了?啃不动骨头了哦。
拆下来了,针脚掉的掉,长在主板上也有,歪掉也有。呵呵,惨不忍睹

网友:
风枪吹会滑的!我都是用BGA拆

网友(点评):
BGA 拆BIOS,小菜大用了。

网友(点评):
是不是没BGA就做不了BIOS座了?

网友A:
肯定是你娃风速调的太大

网友B:
   很简单啊    用烙铁加锡   洗一遍,  再去买个新BIOS换上去, 焊盘没坏就行。

正解!

网友:
白光和德国的那个吹不坏塑料

网友:
风力与热量的调节没弄好!!风过大,热力就不足,过大,对件的小命危害较大.硬起件,脚易断..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说的太好了。可能就是风速太大,温度还很高。不过怎么就吹不下来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啊    用烙铁加锡   洗一遍,  再去买个新BIOS换上去, 焊盘没坏就行。

小的烙铁头怎么用的啊,本来大小用来拖锡感觉正合适,可是不知道温度不够高还是咋的,锡很难融化啊。温度已经上到420了,焊膏也加了,为什么不化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你娃风速调的太大

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小的烙铁头怎么用的啊,本来大小用来拖锡感觉正合适,可是不知道温度不够高还是咋的,锡很难融化啊。温度 ...

   这种情况我也遇见过, 你换个烙铁试试。       还有就是什么叫小烙铁头?   是马蹄的还是刀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我也遇见过, 你换个烙铁试试。       还有就是什么叫小烙铁头?   是马蹄的还是刀口的?

刀口的和马蹄形的都有尺寸大小的呀。1mm,2mm,3mm,。。。 半径直径

网友:
只能用小烙铁手工做了。

网友:
买个853A从底下吹很方便,很完美

网友(点评):
853a 不是风枪吧?是预热台吧

网友:
安泰信8205 8300也吹不坏槽子

网友(点评):
为什么我的858d+ 说是柔和旋转风,也会吹坏主板

网友D:
我还是认为你应该从PCB的反面吹,让板子把热量传给焊的引脚,这样就不伤座子了!
带塑料的,容易变形的,尽量都从反面吹!风枪功率不够的话,可以考虑采用风筒!那个功率绝对够用!

网友(点评):
你一直这样吹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还是认为你应该从PCB的反面吹,让板子把热量传给焊的引脚,这样就不伤座子了!
带塑料的,容易变形的,尽 ...

我要考虑方面吹板子了,不过很多芯片焊脚没过孔的,估计没什么用吧?
风筒不敢,可能吹坏芯片~~
为什么风枪功率不做的大点啊?是不是功率越高,价格越高啊?我上次买的几个都是150元左右。有没有谁推荐一个好用的风枪。现在风枪冒牌货够多,淘宝商城买的也是假货

网友E:
温度太高了。我用8300的经验,温度调三百二三十度就好,风速3或者4就好。比较慢,但是不会吹坏槽子

网友(点评):
这么低的温度,很难吹的。吹久了,手酸了不听使唤,更容易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温度太高了。我用8300的经验,温度调三百二三十度就好,风速3或者4就好。比较慢,但是不会吹坏槽子

这么低的温度,很难吹的。吹久了,手酸了不听使唤,更容易坏啊。

网友(点评):
已经回复了截图,去截图里面的地址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要考虑方面吹板子了,不过很多芯片焊脚没过孔的,估计没什么用吧?
风筒不敢,可能吹坏芯片~~
为什 ...

看看这个视频,可能对你有用!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视频分享

网友:
不好意思,网站不让我发视频链接,因为我没有这个权限!

网友(点评):
截取个图片看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