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态本

楼主(2011-10-09):
今天送来了一台华硕的笔记本,来装系统系统是装上但是硬盘不引导,换了个硬盘就是不引导,想换个内存试试,但是换上别的内存就掉电,之后换上原来的内存就不掉电了,真是个变态本。求大神。

网友(点评):
鉴定:可以转到软件区了

网友:
你想解决什么问题啊? 是掉电的问题,还是不引导?

网友A:
系统做的好~是启动项没搞好吧?

网友B:
用DISKGEN重写主引导

网友C:
磁盘不引导 你换内存有冒用? 用xp 安装版格式化硬盘一下 在创建 安装目录 。手动关机 之后就有 引导了。。这个时候直接用ghost 镜像即可

网友:
不行,啊应给怎莫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DISKGEN重写主引导

不行,试过了不进。该怎莫办。

网友:
引用 网友C:
磁盘不引导 你换内存有冒用? 用xp 安装版格式化硬盘一下 在创建 安装目录 。手动关机 之后就有 引导了。。 ...

不行,我是学徒,我师父说的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做的好~是启动项没搞好吧?

做了好几十遍都不行。去也分了,就是不引导,怎么办。

网友D:
拿安装版的系统试过麽?

网友:
硬盘换个试试

网友E:
不要用GHOST光盘啊!用完全安装版的试试看啊

网友E:
BIOS设硬盘为主盘了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拿安装版的系统试过麽?

U盘,光盘我都试过了不行。

网友:
硬盘我不知换换了多少个了

网友:
换个 硬盘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要用GHOST光盘啊!用完全安装版的试试看啊

不行,该怎莫办。

网友:
系统分区是否激活???
要是激活的话,那就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E:
BIOS设硬盘为主盘了没有啊

我没看,我只是给学徒的,你告诉我怎莫看,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F:
要不分区吧,分区也能解决的!如果不行的话,把电池放电!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要不分区吧,分区也能解决的!如果不行的话,把电池放电!

电池放电有什麽用,请教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电池放电有什麽用,请教一下。

放电就是恢复主板BIOS了!对装系统有利!要是解决好了,请报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放电就是恢复主板BIOS了!对装系统有利!要是解决好了,请报告!

谢谢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如果行第一个向你报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如果行第一个 ...

看样子,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