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15b 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1-10-09):
hp 6515b 无线开关一打开。就提示 网络适配器 可以安全的从系统中删除
不停的提示 造成无线不能使用
从新安装过系统
换过无线网卡
加焊过无线接口
加焊过南桥
安装过官网驱动。和无线管理软件
都不行 。该怎么办啊
``
无线网

网友:
同志们。帮帮忙啊

网友:
怎么没有人看啊

网友:
没遇到过 关注

网友:
你的是AMD的机器吧!无线是北桥管的。

网友:
网卡的问题啊

网友:
无线网卡跟网络适配器不兼容

网友:
这问题最后还是解决了 .麻烦

网友:
楼主,请告之解决之办法,谢谢

网友:
LZ 最后是什么问题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