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3000在淘宝买的好板子,跑到1。6A居然不跑了,已经排 ...
DV3000在淘宝买的好板子,跑到1。6A居然不跑了,已经排除内存问题。

楼主(2011-10-09):
DV3000在淘宝买的好板子,跑到1。6A居然不跑了,已经排除内存问题。
屏不显示,接外屏也不显示。
求思路。
不显示

网友:
板子和你原来的是一摸一样的吗,我上次也买过一次主板,机器型号是一样的,但显卡不一样,结果也是点不亮,后来和卖家换了

网友:
显卡问题啊,还是换了吧

网友:
电流有跳变吗?没跳变就是有短路,有跳变就查时序吧

网友:
看有没有波形。

网友:
有跳变啊!直接上1.5,而后又到0.04A的电流了。
待机是0.04我也不清楚是不是正常,DV300 HP

网友:
应该是板子和你原来的不一样吧

网友:
一样的。但试了几次都不亮机,烦

网友:
AMD得换CPU,其它的换板子

网友:
如果是amd 的话。绝对是cpu 的问题。不是cpu 错了。就是cpu坏了

网友:
AMD的U嘛 那就换个U试试看

网友:
呵呵 修啥 退了不就行吗

网友:
叫卖家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