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装备不进去

楼主(2011-10-09):
   今天接了一台台式机, 换了好几个系统了, 每次到最后一点就报错, 求高手指点。

网友:
90%是硬盘坏了。

我刚刚扫了下硬盘。, 还没扫完 出现三百多个叉叉。。。 郁闷,

网友:
是不是老机器,是并口硬盘

网友:
报什么错误

网友:
换个硬盘 我保证100%好啊

网友:
用MHDD扫一下硬盘呀,有时可以修复一些硬盘的

网友:
硬盘扫一下  尝试用安装版

网友:
先检测一下硬盘坏道,如果没有坏道,用安装版分区,然后安装系统,如果还是装不进,只能换硬盘了,还有,如果是品牌电脑,可以把硬盘拆到别的电脑上安装试试

网友:
重写主引导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