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1G+通病解决之后怎么灯管常亮啊

楼主(2011-10-09):
收到一个明基的FP71G+机器维修,一看就知道是通病,速度拆机,换上C5707一对,又测保险坏了,换之解决之后。插上电源灯管常就亮了,心里一顿高兴,这钱赚得这样快,这样容易,按几下开关发现问题了。按一下开关屏幕就慢慢的消失,最后白屏。再按一下开关,就慢慢的显示图像。感觉是控制高压条的供电开关部分有问题,但是还是不太明白,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呗,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
查高压部分的开关控制线,一般是在驱动板插口上有标注。。ON/OFF那根。
直接剪断,飞到电源指示灯的蓝灯的正极。。这样有信号的时候,指示灯蓝灯有电压,同时也给高压板一个电压,背光就跟着亮了。。

网友(点评):
咦!这不妨是一个好方法哦!学习了。。。

网友:
造成管种现象原因有,电源板供电有问题,驱动板有问题,再就是屏本身有问题。逐个代换吧。

网友:
还有没有跟好的维修方法啊,这样解决了,以后还是不知道到底什么原因啊,还有专家指导一下吗,谢谢

网友:
屏肯定没问题,我单独测试了,我感觉还是控制高压信号的地方出问题,但是不太明白是那个地方

网友:
“按一下开关屏幕就慢慢的消失,最后白屏。“
说明MCU能正常关闭解码电路的工作,只是高压电路失控,你先测量ON/OFF信号电压随开关机有没有变化,从而确定故障在前部分还是在后部分,确定范围后再细查

网友:
p型mos管fqu11p06或fu9024已经击穿了,如果不更换,开机时间再长些,你换上的c5707又会烧坏了。

网友:
下午修了2个这样的液晶,不过我的全是按键板坏了,更换了按键就好了;外壳是黑色的,不知道你的是什么颜色

网友:
信号线接错了

网友:
FU9024坏了 没有测出来吧

网友:
这个有可能是9204的问题

网友:
把電路板補焊一次....

网友:
楼主 我也碰到过的,  感觉很郁闷的,  拿来时一闪即灭 我还了 5707后 关机 白屏, 我也搞不懂是什么问题, 我没换别的就换了 5707  最后我只好跟客户说 换解码板, 哎,搞不懂问题出在哪

网友:
楼主直接换一条高压试一下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是控制的场管损坏了,主板上的场管也能用

网友:
亮说明高压没有问题。

网友:
把FU9024换成J512就好了,我遇到好多次了

网友:
ON/OFF那根线,按开关的时候查一下子电压有没有变化,没变化查驱动板来的电,有变化,延着那根线查电源一体板上面到升压电路,中间肯定有开关二极管损坏。这现象是开关关不到背光灯的原因

网友:
还是5707的问题,他自身有放大倍数!最好将高压板上的几对5707换成放大倍数一样的,往往有时候型号一样是没有用的啊!我也遇见过,就是这样才弄好的!

网友:
请好好检查。还有故障。。。。。

网友:
重要的问题是有个电容肯定旁边鼓包了。还有就是FU9124挂了,就会白屏。没啥 修头的。

网友:
感谢专家们的指导,问题解决了,确实是fu9024已经击穿造成的。开始没有坏,怎么换完了就坏了,早就解决了,一直没时间上来跟大家说一下。不好意思,感谢专家前辈,更感谢提醒9024坏的专家们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见的时候要多注意了。哈哈,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