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的北桥怎么看型号?

楼主(2011-10-09):
原来的北桥型号是RADEON 1GP ,1009  ,maid in taiwan ,pix2005.00,216-0752001  现在电流到0.08就掉了 我怀疑是北桥挂了,因为北桥有加焊的痕迹,现在找了个北桥是RADEON 1GP ,0826,maid in taiwan,pa5116.00,215-0674034.请问大家能换么?AMD的不是很懂。

网友:
你这两个应该是换不了的,最后那一组数字就是型号

网友(点评):
谢谢你了 确实不好换 我买了个型号一样的换上去了

网友:
貌似可以 应为显卡挂了 所以显卡被拿掉了 现在能开机了 电流到1.2A 不过显卡

网友:
这个216后面的是型号:0752001

网友:
216-0752001  北桥不能代。定义都不一样的  再说买个新的都很便宜

网友:
确实是 换上去电流能到1.2 就是不亮机 直接买个换了~

网友:
AMD的分不清,期待中。。。。

网友:
的确不好分 不知哪有没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看216后面的就是型号、

网友:
学习了,AMD的桥就是有点不好认

网友:
216-0752001
z这个应该是延续ATI芯片的命名方式。以前的1300显卡,不也这样的吗?

网友:
代不了的啊

网友:
看最后一行的数字,就是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