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花屏,救命啊!

楼主(2011-10-09):
机器拿过来是花屏,7500的显卡,点胶,我直接拿下来重做,当时好了,但用了大概20分钟就又花了。我又加焊了一下,能好,不过时间不长,又老样子。以为显卡坏了,就换了一个全新的,还是当时能用,用一会就花了。因为这个全新的显卡是家里的,放的时间有点长了,以为这显卡也不行了,就订了个显卡,换上去故障依旧。北桥我也加焊过,没用。北桥和显卡的滤波电容也都换过了,电压也都正常。有哪位朋友碰到过吗,讨论下。上传图吧。

显卡一定坏了
看你上的图片对你的维修实在是不敢恭维

网友:
这样啊 不用换件了 换人吧 强烈怀疑楼主人品是不是不行啊 换吧。。。
显卡供电看看
应该是显卡与北桥之间的地址线不通,或者对地短路等,可能做显卡的时候把北桥做虚了或者做连点了,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和我前几天修的一模一样, 我也没搞定, 换卡换了两个了, 可能是出在某个细节上了, 或许还是出在供电上, 最后我是换板了,留下的板有空再修了,

网友A:
查一下显卡外围正常的话,作一下显存,不行只能换卡。
就是因为显存在显卡上,怀疑啊。

网友:
T4的都是 在卡 的
牛头不对马嘴
是啊,就算你不看的话,那你修本子的,你也应该知道,IBM有个机器显存是在板子上的啊,T61是在板子的,但IBM没有多少机器是在板子上面的,人家说是T4的机器,二话不说肯定是在显卡上面的,7500的不是在显卡上面吗
显存在显卡上。。看帖不仔细啊

网友B:
你确定显卡是好的?

网友(点评):
人家说刚开始是好的,用一会就坏

网友(点评):
难道他得几个显卡都是坏的?

网友(点评):
我估计显卡可定是好的 不过这问题还真不好说是哪个地方的问题

网友(点评):
显卡肯定是好的了

网友(点评):
显卡一定坏了

网友C:
接外接显示器呢 花不花?

同意!我认为先外屏再确定!

网友:
你之前说了 以前的显卡加焊能显20分钟,那说明还是显卡啊!

网友(点评):
他说已经换了2块显卡了!

网友(点评):
查一下显卡外围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外接显示器呢 花不花?

外接也一样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显卡外围正常的话,作一下显存,不行只能换卡。

多些朋友,所谓的显卡外围,能再清楚点吗

网友(点评):
这句话问的好,哈哈!

网友:
看下是不是周围其他元件有问题

网友B:
那就查查中间的数据线把!我记得中间有电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就查查中间的数据线把!我记得中间有电容的!

和北桥的数据线吗

网友C:
应该是你显卡没做好 你再做吧

网友E:
换个内存看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你显卡没做好 你再做吧

不可能吧,自认为做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个内存看看呢

排除内存。

网友E:
那我实在不好说了,可能还是显卡问题,定的也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我实在不好说了,可能还是显卡问题,定的也不一定是好的

那也不可能故障一直不变吧,花都花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也不可能故障一直不变吧,花都花的一样。

哎,咱技术有限,楼主慢慢排查把!有解决方法记得公布哦!支持你

网友:
你这样花屏肯定是显卡坏或点胶的地方括断线,你仔细查看

网友F:
换内存 换硬盘试下

人才是这造成的?
你太有才了,又这样修机的吗?

网友:
好像不靠谱,,,
大师来了啊 佩服
lz 你牛x
大哥 硬盘能影响到花屏?

网友:
看样子还是显卡挂看一下显存边上有没有冒球 100%是显卡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
查总线以。

网友:
检查显卡供电是不是正常

网友G:
先压下显存看下 有的是显存的问题!你加焊能好,那是不是温度过高又导致希焊了!

网友:
显卡要是好的情况之下,换个北桥试试

网友:
还是显卡,莫非显卡断线

网友:
x显卡问题的吧

网友H:
楼主不行就换板子把,这个板子不贵的,这样修,你都话了不少的钱了,在加电费,加人工,都不值钱了,你和客户报换板子,这样你自己也挣钱了,他也高兴啊

这个不是主板便宜不便宜的问题,关于做技术工作的人,问题原因没有找到,这样做很不甘心
同意换板把 那样好些 板不贵的

网友I:
显卡供电是不是正常

网友:
来向给位师傅们学习来了

网友J:
显卡上面散热怎么样

网友:
都换两块显卡,再换个北桥试一下。

网友K:
看看外接显示器正常吗,可能是屏坏,容许的话换个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看外接显示器正常吗,可能是屏坏,容许的话换个屏试试

外接花,不是屏的问题

屏坏的话,应该不影响外接屏的,但外接屏也有问题说明是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显卡上面散热怎么样

显卡上面没有散热,不过温度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显卡供电是不是正常

电压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不行就换板子把,这个板子不贵的,这样修,你都话了不少的钱了,在加电费,加人工,都不值钱了,你和客 ...

还想搞搞,不行的话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屏电路有没问题啊!上面的IC出问题也会这样的

外接也是花的,排除屏

网友:
还是现在那块的问题。看看有没有掉件了,焊盘有没有氧化

网友:
这花跟北桥没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先压下显存看下 有的是显存的问题!你加焊能好,那是不是温度过高又导致希焊了!

我的是全新的显卡,不用考虑显存了吧。温度我摸了,不高

网友:
显卡别考虑了    应该把目光重点放在焊盘上          花的时候建议按压下板子或显卡看看     焊盘及其周边线路    也可能板子中间层接触不好加热弄鼓了

网友(点评):
你的意思是焊盘虚焊? 你的头像好咩啊!

网友M:
从新做显存吧,做了就好啦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4.0
我支持 呵呵 显存你是判断裁哪个的啊 教教哦
显存在显卡上面! 他连显卡都换了,怎么可能还是显存!
现成的案例,支持你!

网友:
等待后续,早点补贴

网友:
那这种显存在显卡上的显卡该怎么做才最好呢

网友:
如果没有掉点的话还是显卡的问题,我碰到这样的一般都换全新的芯片,不要贪图便宜换测试版的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一下显卡的供电有无杂波

网友N:
看看屏线是否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N:
看看屏线是否有问题````

不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和北桥的数据线吗

是到屏显座子中间的电容吧!

网友O:
再换一个号显卡  然后加以个加长散热片吧   可能显卡稳定高

网友:
应该 是显卡 外围元件的问题

网友:
还是显卡的事!  显存坏了吧!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要更换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O:
再换一个号显卡  然后加以个加长散热片吧   可能显卡稳定高

大哥啊,经不起这么折腾啦。。。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大点

网友:
重新换一个显卡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内存 换硬盘试下

回复上面点评那个 兄弟你入行几天了  ?

网友P:
你一定要先确定你的显示器是好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P:
你一定要先确定你的显示器是好的啊。

显示器好的。

网友:
看样子像显存的问题.不过你换过2块了.显卡的焊盘问题可能性大些.

网友:
显卡供电,显存供电看下

网友:
用手压下板会好吗/ ??

网友:
应该是显卡外围有问题

网友:
真是努力啊  有没有重做显卡啊

网友Q:
屏坏了,我上次搞个,NND的,居然是屏坏了,,抱个屏看看,30针的,都行,LP141应该有吧,宽屏也行,费民间也行

网友:
还是显卡部分的问题。

网友:
这么难搞还不如换主板

网友R:
内存你检测了吗,内存是好的话,可能BGA没做好。看你的图。好脏  这样返修率比较好。做好BGA后  清洗下   这样会好点

网友:
这块板子网上淘来不要200块,何必花那么多功夫呢,这个板子的显卡本来就很难做的。

网友:
查显卡显存供电是否稳定正常 供电不稳什么都可能的

网友:
   大家都在说显卡,楼主有没有外接一下呢?

   或是说你有没有换过屏。

   有点象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R:
内存你检测了吗,内存是好的话,可能BGA没做好。看你的图。好脏  这样返修率比较好。做好BGA后  清洗下   这 ...

多谢指点,以后会注意

网友:
修过一个。是显存的VREF电压产生异常。。断线所至 自己查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Q:
屏坏了,我上次搞个,NND的,居然是屏坏了,,抱个屏看看,30针的,都行,LP141应该有吧,宽屏也行,费民间 ...

外接也是花的。

网友:
记着我还写了案例。你可以自己看一下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48852-1-1.html
这个。现像和你现在的一模一样

网友(点评):
级别不够 呵呵看不到哦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

网友:
加焊一下开机芯片,和电源管理芯片看看。

网友:
这个比较麻烦
会不会是做显卡是显存做出问题了   或是主板的焊盘之类的有接触不良的现象

网友:
这样花的好厉害,我认为还是显卡问题。如果你肯定显卡芯片是好的,那一定是你在做BGA过程中弄掉元件或是哪里有短线。再看看外围的元件,电容、电阻之类。

网友:
我感觉还是他显卡没做好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有问题。这种显存和显卡是一起的。有可能没有做好

网友:
换个CPU看看呢

网友:
这是有规律性的花屏,只要有心刻苦专研,买块好主板才200左右,对换心片一定能修的好,但前提手工一定要好,这样又可以学习经验,又可以看下自己的手工是行还是不行,一举两得.

网友:
打下屏线阻值.看屏线坏没?还有屏线接口也查下

网友:
换板吧·····180元·······再换下去··都不够赚个电费的··

网友:
如果加焊不行的话 只能重新移珠重新做 看看了。

网友:
内存,显卡,北桥

网友:
显卡周围的电容可能漏电了

网友:
把附近相关的电容全换了,怕啥  哈哈

网友:
内存和显卡 各占一半  百分之五十  如果确定显卡焊的没问题 那么就应该是内存 ..内存引起花屏很常见

网友:
现在我也遇到一台dell  换了显卡 北桥  还是花  后来仔仔细细测才发现外围有短路  但是  找不出来 诶

网友:
我猜是BIOS,会不会被鄙视

网友(点评):
鄙视一下

网友(点评):
再来鄙视下

网友(点评):
呵呵 不好说哦 可能性吗??????

网友:
我想问下楼主,你这个板的显卡的温度是否异常,可能是那个供电问题,会导致显卡损坏。i

网友:
看花的向是显卡 但你换那么多了 找个一样的板子对下 周边有没有掉件

网友:
这个情况 要确定一下显卡有没有做好  再显卡周围元器件

网友:
觉得显卡电压要看下

网友:
给你顶起来,希望高手能帮你下

网友:
如果显卡换了两个还是同样的问题  说明不是显卡问题了。。很有可能是显卡外围元器件引起的。

网友:
看样子是显卡问题 不是屏幕

网友S:
我遇见的花屏和你的情况一样 ,一模一样。T30   A卡  显存发烫  我报修  客户嫌贵没换。原来故障是不开机,1.8M没出来。修好1。8M 出来后发现花屏了 ,晕死 。没修成!!!!!!!!

网友:
呵呵呵   这个应该是显存供电 或者显存虚汗吧

网友:
我看还是显卡应该

网友:
这个是我的话   我就会怀疑两个地方  一 :时钟  时钟缺导致花屏的  二 :缺供电 显卡内部有好几个供电 仔细看看有没有缺的  像什么内存 cpu  硬盘(这个确实可以导致花屏  不过出现的貌似?问号比较多) 楼主不是菜鸟 我们不会提示这些小玩意坏

网友:
多谢各位朋友的指点,虽然大部分是客串,但还是感谢了,给他换了块板子。时间有点长了。

网友(点评):
搞下去啊 看看是啥问题导致的哦

网友:
你有木有怀疑过是不是线的问题哦。VGA线也哟哟可能会那样的哦。经常插 拔的也会出现问题的

网友:
上面的显存有没有重新植珠呢

网友:
可能没有焊好,这种带显存的太难焊了。不注意就把显存焊坏了。可能是显存不行了

网友:
为什么排除内存呢?我上次就遇到过花屏换内村好的。

网友:
我搞过和你差不多的我的故障开始不花开两三次机就花换了显卡也是一样 最后换了显卡右下角五条腿的运算放大器好了 你换换试试吧 说不定能好呢 好像是运算放大器

网友(点评):
芯片的编号给说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L:
屏电路有没问题啊!上面的IC出问题也会这样的

人家外接过了

网友T:
LZ 花了很多時間換晶片, 一次接一次, 卻不願意查一查量一量顯示相關的訊號, 供電及時鐘正常與否.至少我沒看見你有寫出來.
如果是如此的話, 你犯了一般初學者常見的毛病, 盲目換件.
改改吧, 不然永遠不會進步.

214946366 -5 我去你妈,评什么扣我分 去你妈的B
houmingshang -5 人家是询问有没人修到一样的故障,你不说到.

网友:
更换北桥。

网友:
内存换过么  显存看没,。
然后外围。

houmingshang -5 严禁灌水

网友:
内存。 显存。外围

网友:
没有什么理论可以支持说,除了显卡还会有其他故障,楼主碰到了纠结啊

网友:
换两个显卡的钱再加上维修时间,成本够换板了。

网友:
建议你换个新的显卡看看。。。这种芯片上部温度没有控制好很容易爆锡球的。。

网友:
建议换个新的吧。

网友:
我只是想知道你是用什么BGA焊台做的显卡`不会是土炮吧`

网友:
应该是显存供电不稳定,换1845的电容试试

网友:
看看供电正常吗、最好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台机的供电不正常会出现这样的花法!

网友:
加焊显存,重新植球

网友:
你已经伤到pcb内层了,原来我也遇到过,最后换板的,这个板300多一块

网友:
IBM带显存显卡加多次这情况多着,换个 显卡就好啦

网友:
多次加焊高温显卡芯片,没芯片就把显存直球试下

网友U:
引用 网友H:
楼主不行就换板子把,这个板子不贵的,这样修,你都话了不少的钱了,在加电费,加人工,都不值钱了,你和客 ...

我也希望把问题搞出来哦 好看看结果哦

网友:
检查显卡附近的小电热电阻又没脱落  你换芯片换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屏电路有没问题啊!上面的IC出问题也会这样的

人家外界都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T:
LZ 花了很多時間換晶片, 一次接一次, 卻不願意查一查量一量顯示相關的訊號, 供電及時鐘正常與否.至少我沒看 ...

多谢高手的教诲,高手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肯定还是显卡

网友:
说来说去个人认为还是显卡问题。。。请向显卡方面看

网友:
为什么没人让楼主换个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U:
我也希望把问题搞出来哦 好看看结果哦

其实我也是这样的心里,但是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才这样做的,我以前也是修这样的板子,修很长时间都没有修出来,但感觉就是小问题,就是找不到问题的故障点,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华强那些卖全新芯片的都是忽悠人的,上次定了三片T43上的X300显卡,做上去都不行。头都大了。亏了2百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内存 换硬盘试下

支持楼主,内存花屏没人见过吗?

网友:
查一下显卡的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T:
LZ 花了很多時間換晶片, 一次接一次, 卻不願意查一查量一量顯示相關的訊號, 供電及時鐘正常與否.至少我沒看 ...

你的话是很对,但楼主这篇贴是来求助的,你这么说我看不出任何有帮助的回答。请说别人的时候先想想自己。

王宏钧 -5 你沒有看到我教他查供電跟時鐘嗎....

网友V:
引用 网友M:
从新做显存吧,做了就好啦

显卡的上的胶怎么去啊,

网友:
建议先把板换了,留着下拉有空的时候慢慢修,感觉是北桥到显卡之间有虚汗

网友:
引用 网友N:
看看屏线是否有问题````

大哥,别个外接都花屏好不好

网友:
换显卡试试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我之前也遇到过的   但不是t42是戴尔d610  和你的问题差不多   只不过我的是亮但没字  做下显卡就好   反反复复一样做一次好一次 几分钟后就不行了 换了新的也不行   到现在还没修好呢

网友:
拔显卡时是否有掉原件

网友:
支持楼主。修好记得发上来分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显卡是好的?

都换这么多块了,都是老样子。这话还用说啊

网友:
显卡这一块没问题了,就找到北桥的线路,还有北桥也不要放过,刚开始不花,用一会儿花了,明显是热量一上来就花,北桥有嫌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V:
显卡的上的胶怎么去啊,

用刀片去掉

网友:
内存换下试试。CPU有条件也换下试试

网友:
收复失地  舒服水电费饿

王彪 -5 新手上路 我都不好意思扣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T:
LZ 花了很多時間換晶片, 一次接一次, 卻不願意查一查量一量顯示相關的訊號, 供電及時鐘正常與否.至少我沒看 ...

供电,时钟的要你教吗,这些都不懂我就发贴吗?看来是我高估你了,那你就没资格说我。不要以为自己等级高就可以随便说人家。

网友:
普通显卡地址线问题会大花  对笔记本不了解  不过是不是可以借鉴参考一下?

网友:
有空量量显卡边的贴片电感.保险.o欧电阻看有没有阻值变化的.有修过一显卡供电电感阻值有变化的

网友:
别搞乱了,买个新显卡,把PCB处理好一点,

网友:
是不是你买到假显卡了,前几天我就买到打磨的631了。

网友:
温度没有变化吗?
显卡画屏的同时温度高吗?

网友:
你切换到显示器上去看看

网友:
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
这种花屏是显存问题了。你查下显卡周边的排阻看看。ATI的显卡确是难的。

网友:
重新直球   还不行  就直接换板了

网友:
建议你量下线路看是不是PCB开路了

网友:
显存跟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供电偏高不稳,散热欠佳

网友:
换板吧,还不够耽误时间的

网友:
有没有想到显卡背面的晶振出问题就会有这种不定时的显示不正常,。。以前就有人遇到。。
    建议试试。更换几个显卡还是一样那就排除显卡本身,说不定就是晶振了。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