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银液晶炸坏的IC块谁认识啊?!

楼主(2011-10-09):
拆开超市收银机的小液晶,里边有个明显炸坏的东东,看起来像是电源转换IC,哪个大哥知道此芯片型号的,帮下忙。谢谢了

是不是后级有短路啊?

网友:
IC是 2576-5.0 这块IC是5V电源稳压块

网友:
楼上的,有什么可以代换,?

网友:
是 LM2576-5.0     这个IC很好买的, 看一下后极的那个快恢复二极管有没有问题,这个是一个开关电源型的稳压IC,如果后极采样电路有问题,就会炸掉.

网友:
这个5V是给解码板用的,不是接高压板的

网友:
这个是5V电源IC

网友:
查了一下,是LM2576

网友:
市场上这个IC很好买的